使用EasyFly玩模拟器设置步骤

楼主(2006-09-03):
软件发布后一直没时间做step by step的图解,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设置方法给朋友们参考,
如设置中有疑问,请回帖交流或加入EasyFly使用交流群,群号:28806168
首先,请下载
EasyFly1.05
PPJOY+EasyFly下载
PPjoy及EasyFly设置
1 安装完ppjoy后,到控制面板中打开“Parallel Port Joysticks”进入遥控设置

2 点击添加新的遥控器

3 遥控器类型请选择“Virtual port”

4 添加后会自动弹出找到新硬件向导,选“否,暂时不”,点下一步

5 出现硬件安装窗体,点击“仍然继续”

6 完成后会出现第二个新硬件向导

7 完成硬件向导

8 选中“PPjoy Virtual joystick 1”点击“映射”

9 选择“修改该游戏控制器映射表”

10 根据下图设置

11 设置比例通道映射关系

12 设置按钮通道映射关系(主要用于G3)

13 设置完成后打开EasyFly,选择遥控器,信号输入方法,然后点击“启动”
  设置“映射通道”使名称和通道对应,并根据下图提示,设置是否反向

注意:下面的设置步骤及运行模拟器软件都时请保持EasyFly软件在运行

14 打开游戏控制器校准通道

15 选择PPjoy Virtual joystick 1 点击“属性”

16 选择“设置”页,点击“校准”然后根据提示操作。

aerofly中的设置(Easyfly需要先运行)

1 运行aerofly,选择“Calibrate”,出现遥控选择窗体,请选择
  Analog joystick #1

2 点击“Calibrate”校准通道

3 所有摇杆回中点击“OK”

4 移动所有遥杆和开关到最大位置几次,然后点击“OK”

5 完成上面设置,在主菜单中选择“Coontrols”在新出现的窗口中点击“New”
添加遥控器

6 新遥控器设置如下图

G3 430中的设置

1 运行Emu1.5保持默认Joystick Channel Mapping ,进入游戏

2 打开菜单选择“Controller”->“Select Controller”->“1. InterLink Joystick(G2)”

3 选择菜单“Controller”->“Controller Calibration...”

4 根据提示校准通道,最后点击“Finish”完成校准

5 选择菜单“Controller”->“Channel Mapping...”打开通道映射窗体,
设置如下(仅供参考,螺距通道不能单独控制,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按上面方法设置,在aerofly中可以使用所有遥控通道及功能(如3D,熄火降落等)
在G3中只有4个比例通道和3个按钮通道可用(少一个螺距的比例通道),
根据飞机不同可飞3D(油门全满可控制螺距)和普通飞行(油门螺距混控)
由于模拟器设置非常灵活,朋友可以再自己调整中间的设置,可以玩出很多有意思的花样(如F14的可变后掠翼控制,客机的襟翼,刹车...)~
如G3中有更好的设置方法,请共享出来一起交流哈~

网友:
哈哈,正在愁不知道怎样搞好,呵呵,飞鱼同志真是天下第一大好人。顶!!!!支持.......

网友:
这个要顶啊!!好东西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A:
我按LZ说的一步一步来
到16步里效验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步效验没通过,下面的AeroFly里就也是没反应
郁闷
在EasyFly里能看到波纹差。(我插的麦克风的口子,应该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LZ说的一步一步来
到16步里效验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步效验没通过,下面的AeroFly里就也是没反应
郁闷
在EasyFly里能看到波纹差。(我插的麦克风的口子,应该没错吧?)

EasyFly里面各通道有反映吗?是什么控阿?

网友B:
CCPM的控通道也是按这样影射吗?

有个CP2的控,能用的话就太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asyFly里面各通道有反映吗?是什么控阿?

在EasyFly里面各通道有反应,而且和控设置的舵角量多吻合。
控是FUTABA的6EXHP,自己DIY的音频线。接的2 3量个脚,线应该不有问题的,要不在EasyFly里也看不到波纹差了呀!
就是到了系统游戏手柄设置里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asyFly里面各通道有反应,而且和控设置的舵角量多吻合。
控是FUTABA的6EXHP,自己DIY的音频线。接的2 3量个脚,线应该不有问题的,要不在EasyFly里也看不到波纹差了呀!
就是到了系统游戏手柄设置里就没 ...

easyfly反应正常就ok,在13步以后的操作需要easyfly一直运行,不能关闭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CP2的控,能用的话就太棒了

CP2可以使用~
下载1.05新版软件
在13步中,关键通道按下面设置
油门   4
升降   2
副翼   6
螺距   3  反向
把CCPM选项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现在已经能正常的练习G2和FMS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asyfly反应正常就ok,在13步以后的操作需要easyfly一直运行,不能关闭它。

按部就班
到第十步就不对了, 第十不第二张图和十一步第二张图我没有遇到
我用的是XP SP2的系统
到底问题出在那里了
我郁闷em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部就班
到第十步就不对了, 第十不第二张图和十一步第二张图我没有遇到
我用的是XP SP2的系统
到底问题出在那里了
我郁闷em17:

唉。。。请仔细对照第3和第9步设置,这两步对了在第9步点“下一步”后肯定能出来第10步的图

网友:
对,我就是多试,还有就是玩G2和在控制面板里调节的时候一定不能把easyfly关了,

网友:
第十步是出来了
但 第十不第二张图和十一步第二张图我的没有

楼主:
晕阿...10的第二张图是可选的,出现第一张图时选8轴就出现第二张了

网友:
我的可以用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
我已经能玩FMS和AEROFLY了
但AEROFLY里面飞机没有重量敢轻飘飘的而且反应也有点慢,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有哪个晓得设置的不?指点哈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
我已经能玩FMS和AEROFLY了
但AEROFLY里面飞机没有重量敢轻飘飘的而且反应也有点慢,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有哪个晓得设置的不?指点哈三

呵呵,可以把飞机设重点哈,要觉得反应慢可以去www.rc-sim.de下个亚托450来试试,我觉得它是Aeroly中最灵敏的直机了,但感觉和真实不太一样。

网友:
始终有一个通道认不了...............
怎么回事啊????????

网友(2006-11-01):
emu 前面4个设置成4,8,0,24会有惊喜地

网友:
我用过楼主软件后就把G2的并口狗取下了,现在飞G3,很爽哟!用PCM方式一点都不抖舵.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教我们,好人有好报

非常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教我们,好人有好报。社会要是多一些楼主这样的人就好了。代表各位万分感谢楼主。

网友:
10 根据下图设置 和 11 设置比例通道映射关系

怎么都有2个?是不是分别给g3和aerofly的?

网友C(2006-12-01):
EASYFLY一运行,就提示“试用期。。。。”
我看到后就立刻卸载了,再想别的办法玩G2吧。

网友(2007-05-26):
好东西,拜读啦……谢谢正需要!

网友:
比较详细,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ASYFLY一运行,就提示“试用期。。。。”
我看到后就立刻卸载了,再想别的办法玩G2吧。

我也已经删完了,还是用1.4插件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ASYFLY一运行,就提示“试用期。。。。”
我看到后就立刻卸载了,再想别的办法玩G2吧。

  我半年前就卸载了,一直在用1.4,非常好.

网友D:
看我的1000万次
看你怎么过期

网友:
請教樓主!!
怎麼設定以USB的關口使用JR 9X-II
請不吝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1000万次
看你怎么过期

怎么弄的就那么多次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