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距的设置.

楼主(2006-09-03):
请问飞机一般模式时油门推杆在最底点螺距应该是0度还是负度数?如果是是负度的话应该是多少度?谢谢!

网友:
-2度,这样在风大的时候有助于降落
通常我在风大飞机被吹着往上飘的时候干脆直接切到3D模式让螺旋桨压着下来,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想再问多一个问题.熄火降落时螺距应该是设为负几度?

网友:
一般熄火降落时螺距是正负全行程的.有多大设多大

网友:
30鸡/20号COSMO  FK纤维银桨 N 最低4°中杆7° 最高点11° AUTO 最低4.5°最高12° 中间拉直即可
3D 正负9° 中间0°(油门曲线V形,最低点75%)
50鸡/20号COSMO  FK纤维银桨 N 最低4° 中杆6.5° 最高10° AUTO最低4.5° 最高12° 中间拉直即可
3D 正负9° 中间0°(油门曲线V形,最低点65-70%)
   FK炭桨 N 最低3.5°中杆6-6.5°最高10° AUTO最低4.5° 最高12° 中间拉直即可
3D 正11°负9° 中间0°(油门曲线V形,最低点65%)
90鸡/20号COSMO  FK炭桨 最低3.5° 中杆4.5° 最高9.5°AUTO最低4.5° 最高12° 中间拉直即可
3D 正11°负9° 中间0°(油门曲线V形,最低点65%)

网友:
futaba 6exhp遥控的设置

请问楼上的仁兄:futaba 6exhp的熄火降落模式怎样设置,用油门保持开关,只能控制油门,却没办法设置相应的螺距模式。谁呢、能指教一二。谢了!

网友:
用PI-I、PI-H

就是这两个中的一个,一个是3D螺距、一个是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