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翼龙的兄弟们帮我确认下啊(已上图)

楼主(2006-09-03):
新手从网上购得艾特翼龙一套,激动啊,呵呵~~~~~~
可仔细一看,电调和网上看到的不一样啊。不是黑色的那种,而是用白色的热缩管包着的,而且也没看到那个软启动的开关,机身上也只有个凹进的小孔,也没打通。
其他的对比网上的图片也没问题,想问下是不是新出的把软启动的开关取消了,还是被js给忽悠了?

网友:
不用太担心,那个开关作用不大,可以问问艾特,是不是有功能方面的改进。
这个开关的优点:动力电接上后,防止电机意外启动
缺点:用镍电时电压下降,空中保护停车后电机无法再次启动
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弊大于利,飞了几个架次后干脆把它短接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xd,晚点上图。

楼主:
开关倒是没什么,主要是担心那个电调是不是原装的啊。各位兄弟麻烦看下你的翼龙身上是个什么颜色的电调,有没有那个开关,谢谢啊

网友:
艾特公司也可能变配置,最好直接向艾特咨询

网友:
那个开关没有必要

网友A:
老兄,不要为这点事烦恼。本来就是玩高兴。原配动力最大缺点是电机过热,玩得不爽。改无刷后好多了,电池不用换。我这里有换下的原配电条电机浆,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不要为这点事烦恼。本来就是玩高兴。原配动力最大缺点是电机过热,玩得不爽。改无刷后好多了,电池不用换。我这里有换下的原配电条电机浆,需要的话联系我

上图看看?

网友:
正版艾特翼龙是有启动开关的意义不大,一年前电调是黑的。现在出的不清楚,可以问客服。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问了,客服没人接啊:(

网友:
没什么,我的翼龙是几周前买的,和你的一样,你的发射机是不是4通道的?

网友(2006-10-14):
回复 网友B:

没问题的,你放心好了,我飞过,

网友:
带不带软启动估计成本差不多,JS应该不值得忽悠你。
不过软启动我感觉倒是有点用处。

网友:
我的电调是黑色的,而且有红色的软启动开关~~~~

网友:
新款的好像是没有软启的

网友:
俺的开关都是短接了

网友(2006-11-23):
最好不要那个软起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