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亚拓新型银顶430电机阿?

楼主(2006-09-03):
据说是拧开的,我拿两把钳子夹住两头拧不开阿~~~
轴承有,但是拧不开~~~

网友:
简单,把电机两头都拧上固定螺丝,然后穿上两把小改刀,双手同时用力(逆时针),就可以拧开了.

楼主:
很难拧的动阿~~~
螺丝已经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难拧的动阿~~~
螺丝已经断了~~~

銀頂的電機是不容易拆的

一拆開後,通常螺紋會掃掉

再要組合就無法組合了

建議給軸承上上油就好了

楼主:
反向已经很难拧的动了~~~
所以想要拆~

网友:
要用火加热一下,待里面的胶融一下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