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重心的测试问题

楼主(2006-09-03):
关于飞机的重心调整,经常看到有的文章说,可以用手水平投掷飞机,看飞机是否能平稳地滑翔。40级练习机有2500g左右,怎么投掷?能滑翔起来吗?可能还没滑翔就象石头一样摔下来了。哪位大大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我没掷过,但我想手掷达不到滑行的速度.但我想按理论的重心调好就行了.

网友A:
(关于飞机的重心调整,经常看到有的文章说,可以用手水平投掷飞机,看飞机是否能平稳地滑翔.)这是指那些电动的或电滑相对轻一些的飞机.油机是不适用的.

网友B:
何必那麽费事.重心点一般都在机翼的30%(平凸)33%(双凸)40%(3d)展的用两手勾住机翼的30%  33%  40%(看翼型而定).机身平衡就可.大翼展就弄两个支撑点就可

网友:
看翼型,,,在上面最高出附近,,实际情况要试飞后才能准确确定,,除非你非常严格按以前的图纸做

楼主:
各位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知道如何调整飞机的重心,但那些广为流传的文章上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是新手飞油机自己调重心,真的按照文章上去做了,这不是害人么

网友C:
先试飞就知道怎么调啦,我调重心很随便,先飞起来,根据姿态调整水平尾翼,照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试飞就知道怎么调啦,我调重心很随便,先飞起来,根据姿态调整水平尾翼,照样飞。

别误导新手,新手是做不到的,新手的飞机最好是飞起来后,中油门双手放开摇杆飞机能保持姿态直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飞机的重心调整,经常看到有的文章说,可以用手水平投掷飞机,看飞机是否能平稳地滑翔.)这是指那些电动的或电滑相对轻一些的飞机.油机是不适用的.

油机一样适用的。第一次去看本地模友(论坛上的飞飞鸟鸟)飞时,他就是这么做的。重心调整好的油机,手抛出去一样很好滑翔的。当然他用的是练习机,不过估计会问这个问题的模友也不会一下就上特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机一样适用的。第一次去看本地模友(论坛上的飞飞鸟鸟)飞时,他就是这么做的。重心调整好的油机,手抛出去一样很好滑翔的。当然他用的是练习机,不过估计会问这个问题的模友也不会一下就上特技机的。

不敢手抛啊 ,那么重的家伙,万一重心不对,那不就摔碎了吗

网友:
地面测量重心时应加满油箱呢还是半油箱或空油箱???
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2006-10-05):
空油箱,满油箱时头稍重点好飞

网友:
那要是20公斤重的TOC也投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必那麽费事.重心点一般都在机翼的30%(平凸)33%(双凸)40%(3d)展的用两手勾住机翼的30%  33%  40%(看翼型而定).机身平衡就可.大翼展就弄两个支撑点就可

网友:
手掷仅限自己做的,没有理轮数据,的试验机型!成品机不用,不是必须的!!!比如真飞机就绝对不用抛。

网友:
   见贴就顶见贴就顶

   见贴就顶见贴就顶

网友(2006-12-11):
最好是用根线吊一下,重心一般应该调到翼型最厚的地方(也是升力最大的地方)

网友(2012-02-06):
真飞机照样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