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SE奇怪问题.

楼主(2006-09-03):
我的450SE飞航线时电调会时不时的咳嗽一下,悬停又一切正常,接收机也换过了,接收机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我都用这个接收机飞固定翼,请各位兄弟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PCM才行。脉冲电流很可怕的,固定翼除非你是汽油机不然哪来的脉冲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450SE飞航线时电调会时不时的咳嗽一下,悬停又一切正常,接收机也换过了,接收机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我都用这个接收机飞固定翼,请各位兄弟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你是用什么电机电条??告诉我,分析下,应该不是接受的问题,是电机电条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电机电条??告诉我,分析下,应该不是接受的问题,是电机电条不配合~~

都是原装的啊,电机是亚拓430,电调是亚拓35A.

网友:
检查一下舵机吧!

网友B:
LZ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样的?我的是尾巴时不时的抽一下,抽完了还不回到原来的方向。也不知是陀螺受干扰还是电调抽筋?配置:460FX,好盈25A,240改4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样的?我的是尾巴时不时的抽一下,抽完了还不回到原来的方向。也不知是陀螺受干扰还是电调抽筋?配置:460FX,好盈25A,240改401

陀螺是我自己做的锁尾陀螺,尾巴锁的很死,根本不要理会尾巴,我用240和401陀螺都是一样,可以排除陀螺问题,再说了,我机子的问题是瞬间会失去动力一下又还原了.和陀螺没有任何关系,接收机也换过了,问题依旧,很郁闷.

网友:
瞬间会失去动力又还原了,掉高度 1 米左右,建议换电调试试。亚托的老毛病了。

网友:
建议你翻一下我的帖,跟你一样的现象
找了一圈问题,最后发现是接收机被干扰

se特有的,恭喜你中招

网友:
如果,上面几位的方法都不可以,你可以考虑将 电池保护的高保护 设置为 中保护!
听说用JR 9XII的人用这中设备可以避免飞机空中断电了。

网友:
跟接收机,舵机,陀螺仪和SE都没关系的,是马达和电调不是很匹配,有时候在一个特定的转速下马达会突然抽筋的停顿一下,然后又恢复了,呵呵,换马达或者电调就可以了,尤其是430L的马达,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420就不太有

网友:
樓主

我建議您仔細的檢查馬達、主軸和尾軸的軸承是否有壞死

馬達齒與大齒盤的間隙是否太緊

皮帶是否太緊

你的電子設備是否照說明書的要求相距至少2公分以上

另外你的舵機是否打舵不順暢,有頂到行程?

或者因舵機耗電太大造成?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tshh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tshh

楼主,建议你先阅读一下我的帖子,看看我走的老路
电机与点调不配合,是看起来很像,但是很有可能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兄弟,看了你的帖子很有道理,这个周末去试试.

网友:
有条件的话测一下悬停的电流吧!!可能过大了。。再检查一下铜齿和大齿是否太紧。。

网友:
非常简单,必须使用 PCM 接收机... ...
保证解决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样的?我的是尾巴时不时的抽一下,抽完了还不回到原来的方向。也不知是陀螺受干扰还是电调抽筋?配置:460FX,好盈25A,240改401

 很久不见你啦

网友:
接收机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