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玩XTR有点卡,怎么解决?

楼主(2006-09-03):
起飞时好好的,祯数达到70-80/S,可一转弯祯数就降低到14、5/S,感觉很卡,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谢谢
我的电脑配置:P4 2.4G 512M内存 GeForece4 MX440 128M 显卡

网友A:
??我的配置不如你可没出现问题啊?

网友B:
切换到全屏模式试一试?
关掉QQ试一试? QQ 的好友上线的那个小窗框弹出来后,会影响速度。也就是说,xtr在运行时如果有东西挡住他,则会影响它的速度。
最好关闭右下角运行的程序

网友C:
我用的C42.4,768M,FX5200,不觉得卡。

网友D:
我用 C3 1.1 384 sd MX400 64M 一点也不卡

网友C:
补充一下,只有15桢,算不算卡?

楼主:
原帖由
meyi
于 2006-9-6 19:16 发表
补充一下,只有15桢,算不算卡?
当然卡了!你自己感觉呢?

网友E:
我的配置没你高但很顺畅。

网友F:
显卡应该换好点了的吧?

网友C:
又没停顿,也不影响飞行...为什么只有15呢?

网友G:
不用背景就好了..

网友H:
我和楼主是一样的情况, 我的电脑配置:P4 2.4G 512M内存 ,5200显卡。起飞时祯数达到50-60/S,可一转弯祯数就降低到14、5/S,感觉很卡,甚至3-5分钟后会死机。同时运行XTR时听到机箱里有“丝丝”的声音,玩G3或Aerofly则全无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I:
中病毒了吧,重新装一遍系统试试?

网友J(2009-08-09):
我是AMD Athlon 64X2 Dual Core 1.9G, 512内存,64M显存,只有15帧左右,偶尔有20帧.卡得很历害呀,其它程序什么也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