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帮忙看看我的黑鹰400因该怎么调?

楼主(2006-09-03):
金属版的黑鹰400,刚把装备配齐,试飞时发现刚飞起来后飞机围绕主轴摇晃的厉害,幸亏装了教练架,不然又出空难了。各位高手请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调整呢?谢谢了!

网友A:
桨距高了。。。。。。。。

网友B:
问题是由于主桨的转速过低造成的,请降低悬停桨距到4-5度,然后提高油门到65%或以上。

网友:
双浆、浆距、大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