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虾关于发动机与螺旋桨的连接

楼主(2006-09-03):
请问一下发动机与螺旋桨的连接用的是钢丝吗?有没有图片?发几个谢谢了!

网友:
那个叫轴系,,连接轴系的东西可以是 万向节 和连轴器!不知道是不是呢

网友:
通常情况下

软轴系:发动机=>锁头=>软轴=>连轴器=>硬轴=>桨叉=>螺旋桨=>螺母
硬轴系:发动机=>万向节=>硬轴=>硬轴=>桨叉=>螺旋桨=>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软轴才要万向节的,,硬轴 直接用个连轴器连接可以了,不过要成直线!

.........无语....

网友:
我也无语~~~~~~~~

网友:
都上等兵了,说出来的话还是会笑掉大牙,晕倒

网友:
好像都要的吧??

网友:
我狂晕......倒

网友(2007-02-14):
我也是文盲 现在开始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