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配什么陀螺仪比较合适?

楼主(2006-09-03):
我是新手,想买一架电直,听说SJM400很不错,又是全金属的,但是整个配下来也是1k多了,经济条件有限,想节省一点,请大家参谋一下,在能够保证性能的情况下,配个什么陀螺仪比较好?不要太奢侈了,谢谢

网友A:
这种飞机最终不是拿来航线的,起码要翻筋斗的啊,所以开始为了经济,配太差的陀螺仪,日后升级更加费钱。所以遥控器和陀螺仪在资金够的情况下尽量配置好一些的,一劳永逸。
建议配锁尾陀螺仪,推荐GY2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机最终不是拿来航线的,起码要翻筋斗的啊,所以开始为了经济,配太差的陀螺仪,日后升级更加费钱。所以遥控器和陀螺仪在资金够的情况下尽量配置好一些的,一劳永逸。
建议配锁尾陀螺仪,推荐GY240。

长时间玩的话最好配401!

网友:
再配数字锁尾
。。

网友:
也有点疑问

发现SJM400尾风扇与连杆推动轴之间有不可消除的晃动间隙;陀螺再好,这些间隙是不是影响陀螺的控制精度呢?使好陀螺的性能发挥打折扣?

网友:
此微的游隙不影响控制精度.因为在实際工作中游隙是頂到头的.
陀螺的好坏,关鍵在角速度的感应速度,而感度调整其实是决定修正的间隔时间,也就是修整頻率.所以当感度调太高会肇成高速抖动,是因为修正间隔时间太短产生回受效应使然.

网友:
市售陀螺仪400~500元的配合百元以下的舵机飞悬停及和缓的航线没问题.
另一种选擇:GY401(不帶舵机仟元左右)配数码舵机200~600元.所有动作都能做.
这是个选擇题.平衡各自的因素,快乐最要紧.

网友B:
谢谢答疑.数字陀螺一般看到的都挺重的,能推荐几款数字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答疑.数字陀螺一般看到的都挺重的,能推荐几款数字陀螺?

现在商城卖的那款应该可以

网友:
商城里卖的ESK的EK2-0704A好象用的人不多,用过的站出来说说怎样啊?想买一国产陀螺配SJM400飞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