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好赢电调怎么哑巴了?

楼主(2006-09-03):
新买的(ESC-25A-S1.1),刚开始插电的时候奏国乐,现在在插电任何声音都没有了。但其他功能似乎都正常。

怎么回事?这电调还能用吗?

网友A:
帮Feda兄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Feda兄顶一下

谢哈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了,但请商家换了个新的。

网友:
请用金嗓子!!!!!!!!呵呵

网友:
想知道原因帮顶

网友:
声卡驱动升级一下................

网友B:
电调要完蛋,嘿嘿
不过好赢好像有啥设置可以关掉音乐,不知道是不是你搞了啥,给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要完蛋,嘿嘿
不过好赢好像有啥设置可以关掉音乐,不知道是不是你搞了啥,给关掉了

全新的呀,电流还没上过10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中奖啦,电调寄回工厂将会有1000元奖励

修一回收费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中奖啦,电调寄回工厂将会有1000元奖励

都焊在我的涵道机了,懒得换了。

网友D:
先把遥控器油门开最大,再给电调上电,如果电机响,那证明电调没坏,就是音乐关了。
如果那样也不响,那电调大概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遥控器油门开最大,再给电调上电,如果电机响,那证明电调没坏,就是音乐关了。
如果那样也不响,那电调大概就有问题了。

试过了,没响。 我正想通过此法调整油门行程呢,殊不知就没声音了。

网友: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再买的新的,然后把这个送给象我这样的穷人,哈哈~~~~~~~~~~

网友:
你按照电调说明书去设置,将它设成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要完蛋,嘿嘿
不过好赢好像有啥设置可以关掉音乐,不知道是不是你搞了啥,给关掉了

好盈的电调按照说明书共有16种不同的音乐,可以用设定卡来设定,也可以关掉音乐,用遥控器还不知道怎么设定这个,但从楼主的情况看像是把音乐功能给关掉了。。

楼主:
不行了,电调大概不得不换了。刚才试了一下,推了油门,有的时候电机的马力上不去,有时候好像在上几个明显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