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的控玩AEROFLY模拟器

楼主(2006-09-03):
我用音频线玩
模拟器
。别的通道都有动作,就是油门没有动作。还有如果用来飞直升飞机的话一般你们用几个通道。最好上个图看看。
先谢了

网友A:
36#,6个通道都可以用,不过它的5,6通道是哪两个旋钮,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油门和螺距设成一个通道~
如果看图的话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试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