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25A+420LF进,反向启动

楼主(2006-09-03):
好盈25A+420LF进,反向启动~

刚刚收到的450XL,不知道为什么小油门启动的时候电机是反转的,但是油门大了之后是正常的~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还有,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设进角就开始玩,所以电机没启动,然后电调冒烟~但是之后还能用~

最后,电调不知道为什么一接上电池就发烫,大概有个70 80度那样~是电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25A+420LF进,反向启动~

刚刚收到的450XL,不知道为什么小油门启动的时候电机是反转的,但是油门大了之后是正常的~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还有,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设进角就开始玩,所以电机没启动, ...

估计你的电调一开始玩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坏的,所以才会出现反转的情况,因为本来就是个坏的,所以再用,就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