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搞得。。。不知叫什么鸡。(已试飞成功,新上飞行图)

楼主(2006-09-04):
辉盛2410-08铃铛kv1260
4s 3e 800mAh li电
gws7035桨
自制接收供电稳压
翼展100cm,翼型,克拉克y
翼根弦长16.5cm 翼端弦长11.5cm
长75,重450g
泡沫自切机翼,尾翼,副翼,5mmKT板

各位大大。。。。这能飞吗?

图片在录像里截的,效果不好,凑合着看吧!录像稍后上!

飞后发觉,平尾强度不够,有些折痕和变形,要补强!

网友:
副翼的连杆组件真不错,jj也漂亮啊!不错不错!!

楼主:
其实是棒球棍机,以前见对岸的模友搞得欢,心血来潮,胡搞了一只试试

网友:
爽飞机,,,,,,,,看上去性能不错哦

网友:
机身是什么东西做的?

网友:
机翼有点平,稍有点夹角既美观又能改善飞行性能

网友:
看来还不错吗!就是不知飞起来怎样?????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切泡沫?手工一流!!赞一个,呵~~~~~~~~~~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啊!严重赞一个!
请问机身是什么东西做的??

网友:
手工很不错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切泡沫?手工一流!!赞一个,呵~~~~~~~~~~

吉他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啊!严重赞一个!
请问机身是什么东西做的??

小孩玩具,塑料棒球棍

网友C:
棒球辊真是好东西!
用舵机控前轮方向是好东西!
撕破保修标签改美国手的遥控器也是好东西!
除了万宝路。。。其他都是摆得上台面的东西

网友D:
啊,看到了。

玩具的强度和重量合适吗?

网友E:
4S锂电带铃档,有点儿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棒球辊真是好东西!
用舵机控前轮方向是好东西!
撕破保修标签改美国手的遥控器也是好东西!
除了万宝路。。。其他都是摆得上台面的东西

这也让你看出来了下次放包双喜牌香烟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看到了。

玩具的强度和重量合适吗?

强度足够,就是有点儿重,100g,安装孔割去一些估计还有80-90g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4S锂电带铃档,有点儿过吧!

动力系统才是这机的特点,铃铛是2410-08低kv的,不是常见的2408-21,用高压带小桨目的是降低电流,减小电池和电调的内阻损耗,实际效果也很明显,全动力下电池和电调都只是微温,不过电调要改装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系统才是这机的特点,铃铛是2410-08低kv的,不是常见的2408-21,用高压带小桨目的是降低电流,减小电池和电调的内阻损耗,实际效果也很明显,全动力下电池和电调都只是微温,不过电调要改装哦

任何电机都可以用此法提高功率,降低温度吗?

我在想用低KV的电机搞飞翼这样的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