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有正反的调整没?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6-09-04):
36#启动就打转,发现手拿尾翼向左移动的时候尾桨角度变大,向右时移动变小(根据我的机子的尾桨推力方向,好象成了助推了)失去了修正方向的效果,反而成了帮助方向错误加大的效果,怎么办?
问题已解决,我把
舵机
反过来装就好了,呵呵

楼主:
没人给解释一下啊,帮帮我啊

网友:
有呀,哈哈,我帮你顶呀.

楼主:
没人招供,我天天顶

网友A:
皮带方向接反了??自己装的??

楼主:
是自己装的,我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B:
应该是皮带装反
解决方式3种
1.皮带重装
2.控后面第4个开关打右
3.陀螺仪反转开关切另一边
可调试看

楼主:
皮带没反,要是反过来推力方向也反了,还是不对
我的RD6000背面没有开关,哈哈
陀螺仪切换,我不知道哪个是,谢谢楼上
我去找个说明书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