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涨肚问题解决初探

楼主(2006-09-04):
模友特别是玩电机的经常遇到锂聚涨肚问题,轻则容量快速下降,厉则马上报废,总之,后果很严重,玩家很生气。

究其原因,应该是过放、过充、内阻增大造成的高温以及产生了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很多时候电池性能已不能恢复。

本着八荣八耻创造节约型社会的原则,本人对锂聚涨肚问题解决做了初探,有了一定的心得,抛砖引玉,共同提高。

1.锂聚涨肚后绝对不要再尝试放电了。
2.等电池温度恢复正常后,即用合格充电器充满(肯定不能过充)。
3.然后将电池放置在2~3℃的冰箱内至少24小时。
4.取出后在常温下自然解冷。
5.再将电池放置在2~3℃的冰箱内至少24小时。
6.取出后在常温下自然解冷,再进行补充充电。
7.进行正常放电但一有轻微涨肚现象即停止。
8.重复以上过程,如能恢复或改善,今后使用中注意放电时间应少一些,如不能恢复....................就算了吧!

以上方法我用3E、DN、亚拓原装等电池都试过,效果还可以,能恢复80%左右,是否普遍看DX吧。
over

网友A:
谢谢楼主!
2~3℃就是放新鲜蔬果那包厢了。
有试过放在零下几十度放冻肉那个包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2~3℃就是放新鲜蔬果那包厢了。
有试过放在零下几十度放冻肉那个包厢吗?

没有试过,但是锂聚的使用存储温度不能低于-10℃,建议别试.

网友:
真的是好消息呀,试试看,不过,挺麻烦的,如果放在冰箱里忘记拿出来就成冰啦!哈哈.....

网友:
试试看,不过,挺麻烦的

网友B:
不知放冰箱里,要不要 包严了,怕短路。能放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放冰箱里,要不要 包严了,怕短路。能放几天?

最好用保鲜袋稍微密封一下,在此温度下原则上没有存放时间限制,但如放数月最好定时取出测量电压,防止过放.

网友:
锂聚和冰箱,LZ的想象力真好,把它们联系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