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kt,用什么遥控器好?

楼主(2006-09-04):
玩kt,用什么
遥控器
好?

网友A:
我是来灌水的!!
我是来灌水的!!

网友B:
KT3D是吧!!随便四通就可以了!

网友C:
啥子都行啊

网友D: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想价格是一个标准,就赶最贵的整

网友E:
FUTABA 6EXAP
1.用得上(不一定非有不可)的功能,大小舵切换,舵量线性,辅助中位设定,程序混控,多机参数记忆等等
2.原配接收机够轻小可靠
3.价格相对易接受

网友F:
玩KT,想要经济点的用ESKY 4通就可以啦,或者用苍狼的控,现在天地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刚上市不久,性能得不到模友们的肯定而已,经典的可以用4VF啦,现在已经很便宜就能买到了,雷达工作室就有,其实用来飞KT,我觉得不用那么贵的控,稳定就行了,一样可以飞出漂亮的动作的,仅供参考.......

楼主:
考虑用4vf~~~

网友G:
对,4VF最好。。。

网友H:
天地飞的也可以啊

网友I:
有米用好的,没米用差的

网友J:
听说,沧狼的那个控,外观上跟日产的4VF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