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机问题,高手们快进来

楼主(2006-09-04):
无刷电机定子槽数见过的有6,9,12,18,24,30槽......可以对应的磁极对数也各不相同,有6N4P(6槽4磁极),6N8P;  9N6P,9N12P;   12N14P,12N10P,12N8P,12N16P;    18N16P,18N20P,18N12P....24N22P,24N16P....30N28P,30N20P..
其中我绕过的也不少,9槽,12槽,24槽都绕过,但是就一直不怎么清楚同样的槽数用不同的绕法不同的磁极数效果有什么区别.感觉磁铁用得多,KV会有些减小.

我现在要绕一个30槽电机,可以选择20,28,32等磁极,请大家告诉我磁极对数不同,电机功率,KV,效率,启动特性会有什么不同,我该选哪个?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睬呢,高手都去哪了啊
我有想起了一句话:
  灌水的绝不是高手,高手从来不灌水,高手喜欢玩潜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定子槽数见过的有6,9,12,18,24,30槽......可以对应的磁极对数也各不相同,有6N4P(6槽4磁极),6N8P;  9N6P,9N12P;   12N14P,12N10P,12N8P,12N16P;    18N16P,18N20P,18N12P....24N22P,24 ...

    我绕过12/15/18/24/30槽.感觉还是+/-一对磁极比较好启动.3:2启动特性比较差.但感觉转矩可能大些也均匀些.其它的东东业余条件是无法测试的.因为磁钢少和多对磁场强度影响比较大.有限的几种规格很难做出合理的比较.我用了10多种规格的磁钢都无法做详细比较.只是大概知道槽数少的比较好启动.每槽的效率也高些.
    但是有一点.磁间隙对性能影响巨大.包括启动特性.为此我专门定制了两种磁钢

网友A:
楼主要求过高,所以回答的人就少了。

太复杂了,不是三言二语能讲得清的。

网友B:
从资料上看分数磁极较平稳, 能减少转矩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资料上看分数磁极较平稳, 能减少转矩脉动

谢谢了..你的意思是用28磁铁比用20磁铁效果要好些?,,另外电机是0.5毫米硅钢片,磁铁多了转速不能上去,涡流大..如果用28磁铁,8000转时候硅钢片磁场频率快到2000HZ了,估计0.5的硅钢片不行啊...是一般变压器(工频50HZ) 铁损的160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不是三言二语能讲得清的。

看来CRITERIA知道不少电机方面的知识吧...随便说说吧..让大家都学习学习...我们确实需要高手多发贴\多回贴来造福魔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