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想到的平衡桨叶的办法 (有调好后拍的室内悬停录象)

楼主(2006-09-04):
前次炸机,搞得连大齿盘尾传动齿轮都要换掉.
后来换尾传动齿轮时又不小心把皮带撬断了... 抽出皮带,尾桨被电风扇吹得直转..真烦! 把机尾移开,尾桨停在了某个位置...
哈,灵感来了`~

好象用这种方式平衡的桨叶,理论上效果比拆下来平衡的还要好吧

反正大齿盘也拆了,顺便把大桨也"带机"平衡一下!

网友:
呵呵,应该会比拆下来好。转动中平衡肯定是最好的了。

轮胎调平衡不也是这样的。

楼主:
前提是JJ的轴承是好的,大齿盘拆后,我JJ的大桨用手一拨,至少能转十几圈.在这个前提下,我才想到把JJ树起来调平衡的

网友A:
这个只是静平衡。
还要测动平衡

楼主:
上个刚刚拍的室内试机录象.  房间大小: 2.4m x 5m(飞行时室内空气对流相当剧烈), 飞行场所大小: 1.8m x 1.8m(必须保持思想高度集中), 平均飞行高度: 15cm(地面效应十分巨大), 短片长度: 1'48"

http://v2.56.com/show_flv_my.php?flvid=20563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静平衡。
还要测动平衡

啊~~~ 应该在重心位置贴胶带的!!!

网友:
轴承也有一些磨擦,这样是否会有最小平衡精度的疑虑?
感觉上,如果是装在轴上校平衡,摩擦少些…

网友:
主旋翼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工作,最好还是拿下来认真地去作动平衡、静平衡的好,做平衡时贴的那个纸条恐怕也就是零点几克的重量吧。

别小看这么点的配重,缺了它大桨在高速转动时所产生的离心力会是很大的,飞机就会出现震动,机身也会抖动。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呀,收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