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家到底是喜欢ccpm还是传统斜盘。欢迎投票。

楼主(2006-09-04):
现在都是ccpm直推的。传统斜盘的越来越少。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到底是ccpm还是传统的斜盘好用。
单选投票
, 共有 151 人参与投票
1. ccpm简单直接。机身简洁。但爱扫舵机齿轮,3个直推舵机的性能要求很高
77.22%
(122)
2. 传统斜盘的最大好处就是扫舵机齿冷机会少些。舵机要求不高。但机身复杂。
22.78%
(36)

网友A:
我CCPM的37号,摔了5回了,还没扫过齿呢。而且因为机身简单,摔后坏的零件也少。

网友:
我喜欢CCPM的,就是结构简单一点,灵活,就是对陀机要求高,传统的是相对比较复杂,对陀机要求不高,但是容易调整。

网友B(2006-10-22):
无所谓,两种一样好用:loveliness:

网友C:
我也喜欢CCPM,巨不喜欢机械斜盘

网友D:
目前电直只有这二种方式吗??还有无其它方式?大家能不能抓个图两种对比一下呀?
4#机是什么方式的呀?
我现在让CCPM PPM PCM 都搞得晕头了``PPM 和pcm好象是接收编码的方式吧!

网友E:
4#是普通斜盘
ppm pcm是发射和接收通讯编码的方式

网友D:
谢谢楼上解答。。。。天地飞的控可飞这种普通小电直吗?

网友F:
这样的CCPM是不是就可以保护舵机了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8027&extra=page%3D2

网友G:
还是喜欢CCPM一些。

网友H(2007-07-23):
一拿回来就是CCPM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如果弄明白ccpm pcm ppm 就pm 我,最好做成bmp的图放我pc里,或做成 mp3,mp4都行,只要让我明白就行。
我已经晕了

网友K:
说反了吧,CCPM对舵机要不高,只是一致性要好点,可以调的,传统的对舵机要求高一些,力量大些比较好,CCPM只是调整麻烦些,不容易调完美,但是灵活度和简洁程度,CCPM好

网友L:
我的是黑400
一买回来就是普通的
所以也习惯了,觉得没什么不好
不过舵机要好点,因为我的现在有点虚位了!

网友M:
现在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