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新手解决方案,华科尔#36六通道发射机

楼主(2006-09-04):
我是正宗的新手,买了架#36,一直不敢飞,怕摔机。想先练
模拟器
,有什么软件可以支持我的发射机?要买什么样的连接线?我用笔记本电脑,没有台式机那么多种接口,能用USB连接么?望知道的各位前辈指教! 多谢

网友:
音频线+PPJ+E....就行了,不用硬狗啦

楼主:
嗨,多谢你的回帖。我还想问问你说的那个音频线哪里有卖?能自己做么?是不是可以支持我的6通道发射机。我是新手,问题太简单不要见笑。

网友A:
楼上的 华XX的控 需要小口的连接线配合模拟器使用

网友:
36#控背面有个S端子的插座的,它的1和4脚是接线,1脚是信号,3脚是地线,自己买一个s端子的插头(可以焊线那种),用一条音频线把它和一个3.5的音频插头对应的信号和地线端连接起来,需要的接口软件是easyfly和ppjoy。

网友:
上个36#控的背面S端子插座图

网友:
连接图片

网友B(2006-10-09):
终于找到这一帖了!高兴呀!衷心感谢6263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