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步进电机

楼主(2006-09-04):
五线步进
电机
,有一个公共脚的,可以用桥驱吗?
谁知道?

网友A:
软驱上拆的那种?

网友B:
应该可以,公共脚不用接

网友C:
可以的,我是专业做步进电机。
其实就是2相6线的步进电机,把中心抽头连接到一起,就变成两相5线的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是软驱上拆的那种
好像不能,
桥驱是2,3,5相的驱动
4相五线如果中心抽头分不开,好像不能!

网友A:
五寸软驱的四相五线很好驱动,电流不大,把公共端接+,其余四端接个ULR2003之类的缓冲就很好用了,不用桥,也用不成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