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的单舵机控制副翼方法,大家来议论一下

楼主(2006-09-04):
偶然在某个跟贴里面发现的

是否可成?我想舵机对舵面拉的时候,效果应该是不错的,问题就是推的时候,感觉不成吧?
算了,回家测试一下

网友:
你用红线标的角度太大了吧,这样连杆与舵面的角度就变的很小了,舵机活动是会很吃力的,

网友:
效果肯定不好啦,要让一个轴转动,最省力的办法是施一个远离轴心并与轴垂直的力。一般情况下,没人在推门的时候向上向下使力吧?

网友:
有问题

但是副翼的转动角度是不是就不在一个拉力线上了啊。

网友:
呵呵,那么你机翼后缘前掠角最好为45度!

不然就完全是乱搞!

网友:
好像成阿,不过,舵角安装角度,也要做成和拉杆平行才行,这样推拉都可以了

网友:
~~实在不行,一边舵面用一个舵机还好

用Y线连接,重就重点,精度高~LZ这样连,效率不高,最好的是摇臂和拉杆,拉杆和舵角夹角都是90度~~

网友:
我觉得副翼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可以的..............我曾经这样装过

楼主:
靠,老b,就你说ok,这个装好以后,两边副翼角度一样吗??

各位,这方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从别人那里看来得,呵呵

网友:
用钢丝软轴啊!或者像猫猫的F4U那样,细钢丝+套管。

网友:
这样做不太好,两根推杆的夹角大了。副翼摇臂用钢丝加套管延伸到翼根,用一字舵臂会更好些,只是加工比直接用舵角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老b,就你说ok,这个装好以后,两边副翼角度一样吗??

各位,这方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从别人那里看来得,呵呵

陀螺,没见我比老B先说ok嘛怎么就认老B

不过你舵角一定要整成和拉杆平行才能推拉一致阿,就是大概与前进方向装45度角,要不肯定不行,前提是在推拉在绞页没虚位的情况下一样阿

先谢谢拉,我以前没想过这么装,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老b,就你说ok,这个装好以后,两边副翼角度一样吗??

各位,这方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从别人那里看来得,呵呵

其实我也注意到那个回帖了

两边副翼角度肯定会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一样把,两边的行程都是一样的哦

网友:
谁先弄个个样机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老b,就你说ok,这个装好以后,两边副翼角度一样吗??

各位,这方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从别人那里看来得,呵呵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两边副翼向上的行程是一样的,向下的也是一样的,有什么问题吗?不做滚转,我相信没问题

或者你会说做滚转的时候会形成螺旋,那么你可以向你画的图一样,拉杆垂直于摇臂,舵角方向与拉杆一致.你完全可以装来试一下,看滚转还会不会螺旋式前进.

并且这些东西,做出来看看不就能验证了吗?相信你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网友:
我跟你说:这种装法会让舵机吃力不讨好的。

网友:
10楼说的有道理,只能用软轴两头固定拉线才有效..

楼主:
回家做俩副翼,折腾折腾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