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船请教.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6-09-04):
曾经在淘宝买了个757船.你们好像叫A5的那种

后来买了2个650马达(刚知道估计被忽悠了.好像是550的)

现在我想改成单550马达的.

改成单马达.用我以前的一个3通道遥控器控制.由于买不起好的电调.只好打算用单速的

原接收器只能工作在7.2V电压下.所以我现在的设想是这样的.

单马达加水冷置中.原4厘米螺旋桨改成5厘米的.一个舵机控制舵片转向

重点:用一个7.2V300毫安电池专门给接受器供电.
重点:用2个1800毫安原船电池接成 14.4V给马达供电.
重点:使用一个舵机控制一个开关电源来给马达和电池接电.

也就是说是单速的.用一个舵机控制一个电源开关.用独立的电池给接收供电.想慢速就用点动.

你们觉得这样可行吗.省下100多电调钱.最主要是我那遥控不能接这种独立的电调.哈哈

网友:
。,,7.2V用接收??会不会高了???14.4V用550马达?会不会烧?50mm的浆会不会大了??我540的无刷都还没用到50mm的浆。。

网友:
楼主应该是那种注重数字大的人!

楼主:
我的那个破遥控接受器原装就是7.2V300毫安的.呵呵.

他们说550可以最高上24V.我用14.4应该不高.我看那些大船原装都是5厘米的螺旋桨.

回头我改好给大家看看哈.不知道行不行

是啊.哈哈.喜欢大数字我可吃了不少亏了

网友:
估计是不行,一般两个550才带一个47左右的桨

你一个550带一个50得浆,估计烧得快

网友:
按上个水冷!在船上打几个洞又有风冷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