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谁是上海的,求助

楼主(2006-09-04):
那位大哥有电动喷漆的,我想把船喷一下,谁是上海虹口或接近虹口的,帮助我一下,颜料费我出,帮帮我把!!!

网友A:
建议去汽修站去喷,价格不会很贵
船上不是用一般的模型漆得~~~

网友B:
船一般用什么漆?喷一次大概多少钱?

楼主:
我也想问!!
我也想问!!我也想问!!我也想问!!

网友C:
我的船准备喷汽车漆......
大概80元左右...我的船长1.2米....

楼主:
船一般用什么漆?
船一般用什么漆?
船一般用什么漆?

网友D:
汽车漆
如果用进口金属漆按汽车喷漆加工工序1米2的船用三种色喷的话约250元,国产漆180元,每多一条成本减低20%.条件是用同样的漆.

网友E:
qrh
到上海摩配城买罐自喷漆吧!什么颜色都有啊!每罐才8-12元,一罐能喷1-2M2呢。是聚氨脂自喷漆非常光亮耐磨是喷摩托车的。模型漆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