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位教练!!

楼主(2006-09-05):
我想问一下,电直的板控能用在电车上吗?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一般电车只要两个比例通道就可以了,一个控制电调一个控制转向舵机。

至于是用板控还是枪控,就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A:
就听我们好人教练的,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听我们好人教练的,不会错的。。。。

谢谢支持,谢谢。

网友B: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电车一般只要两个比例通道就可以了,一个控制电调一个控制转向舵机,多出的可以换挡,车灯,脚架,喇叭,翻斗,吊机等.................

至于是用板控还是枪控,就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电车一般只要两个比例通道就可以了,一个控制电调一个控制转向舵机,多出的可以换挡,车灯,脚架,喇叭,翻斗,吊机等.................

至于是用板控还是枪控,就看个人习惯了。

真够意思,终于改了几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够意思,终于改了几个字!

跟海搏星一样有了实力就不会全完照抄。

网友:
要将电直的板控的混控功能关闭,否则推拉油门时转向舵机会随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