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飞行门板!

楼主(2006-09-05):
动力180直驱4030,7.4锂电池,起飞重量控制在250g以下,大家觉得怎么样?
上个草图先

晚上开工,这周末就飞它了

网友:
支持门板上天.

网友:
不怎么样,180直驱4030 7.4V下150克不到的拉力,0.6的推重比,板翼,似乎不是什么好主意。

如果换180减速带大桨,推重比接近1就没问题了。

楼主:
多大减速比?多大奖?

案没有减速组哦

网友:
顶!!!!!!!!!

顶!!!!!!!!!
创新是好的!!!

楼主:
或者放大一点,80cm翼展,用铃铛+7035,做航拍机

楼主:
翼载荷好小,会被风吹跑的~~

网友:
加大垂尾面积。。。。。

网友A:
估计逆风一低头,就怎么拉杆也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逆风一低头,就怎么拉杆也起不来

没错,展弦比太小翼面积太大,做成横向的怎么样? 翼展70,机长50,长方形机翼主要是为了做着方便

楼主:
飞行门板V2.0

升级了,看看这个。

做这个小飞翼主要是想在楼下飞,翼载荷要小,速度要慢,另外,制作要方便。50cm翼展,弦长包括副翼40cm,20dm^2的面积,200g左右的起飞重量(保守估计,用料这么少我觉得控制在180~190g没为题),180直驱4030推力150g,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B:
筋斗半径相当小,很好玩,降落速度也慢,像叶子一样往下飘。。

楼主:
发明家这个没有翼型,俺要做个有翼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明家这个没有翼型,俺要做个有翼型的

是,有翼型了会好飞许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筋斗半径相当小,很好玩,降落速度也慢,像叶子一样往下飘。。

作过这个。。。。没飞起来桨就断了。一怒之下踩的稀烂。(还没有是失去理智。先把设备拆了)。航空模型杂志上有制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过这个。。。。没飞起来桨就断了。一怒之下踩的稀烂。(还没有是失去理智。先把设备拆了)。航空模型杂志上有制作图

重心找对了会很好飞,降落也很平稳的。。

网友:
会飞的人,叶子也可以飞
不会飞的人,翼龙也摔死
很遗憾,我属于

楼主:
门板做好了,基本上按照这个

翼展54,机长37,翼面积约20,动力用的铃铛直驱gws7040没,全重230-250 (超重了,用了铃铛,加了起落架),每测推力,感觉一定推重比大于1。
相机借给别人了,明天上照片。
估计应该很灵活吧,前辈们指点一下操作!

网友:
纵向长的话会更稳定一些,另外就是机体有点大,重量又轻,飞起来飘飘的感觉。。

楼主:
刚下班趁着天没黑试飞了,很好飞。头有点轻,调整了一下就ok了,一点都不飘,速度比想象的快,在一个40m*30m的停车场飞有点紧张,1/3油门就可以平飞。本来带了2电池,结果飞了3个起落不小心撞树,桨断了,收工了。哈哈哈哈。
to爱迪生,纵向短是后来改的设计,stccs111 说弦长大了诱导阻力会大。不过总的来说很好飞。动力是铃铛kv1500+gws7060桨。桨断了,只有航嘉的7035了,拉力可能会小一点,不过也够了。

相机也没电了,郁闷,先上一张试飞归来桨断图

楼主:
下一步准备改造一下:
1,采用航嘉7035桨,减小电流(不过可能飞起来速度会更快)
2,加固起落架,起落架是临时贴在机身两侧的,为了保护桨,结果不测撞树,还是断了
3,想加个方向舵,这个门板几乎可以吊机,呵呵。

大家有什么建议。

另外,起落架如何固定在KT板上?求教高手~

网友:
参考一下老KILL做的七星瓢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准备改造一下:
1,采用航嘉7035桨,减小电流(不过可能飞起来速度会更快)
2,加固起落架,起落架是临时贴在机身两侧的,为了保护桨,结果不测撞树,还是断了
3,想加个方向舵,这个门板几乎可以吊机, ...

桨尽量用大的,如1047,当初我的瓢虫用打浆飞很好换用7060偏航严重(没有右拉的情况。)。这种东西基本不用起落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尽量用大的,如1047,当初我的瓢虫用打浆飞很好换用7060偏航严重(没有右拉的情况。)。这种东西基本不用起落架的。

我用7060没有偏航啊,我觉得大桨反扭力大才容易偏航吧,另外我的电机有右拉下拉。

改好了,上图片
加固的起落架,练习降落

加了方向舵,试试吊机哦

看看四视图
上视图:

侧视图:

前视图:

下视图:

门板英姿:

网友:
门板真能飞起来呀!厉害!

网友D:
你家的门板变形了。

标准的S翼型,滑翔性能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S翼型,滑翔性能一定好。

变形门板,呵呵,再加个门把手,呵呵

别忘了明天给我带桨 gws7060和8040 还有桨保护器~~!

网友(2009-01-11):
视频伺候!

楼主:
我靠,楼上2位掘墓神啊~!!

楼主:
当时还真有视频

网友:
有翼型就不叫门板飞机了,呵呵,我看上无刷之后绝对比有刷好

网友:
呵呵,用泡沫做还好一些,前几天3g里面有人做好了,很好飞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