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制作得热切割器~~~(有新图)

楼主(2006-09-05):
首先准备一个平台,(平整点得)上面固定好切割线(推荐用吉他2号或1号铉),要贴紧平台,一头用东西固定(钉子罗丝之类得),另一头勾子加皮筋.(因为切割线通电后会伸长)

然后在平台和切割丝之间放玻璃,玻璃两侧用双面胶贴上KT板(由于我用得都是5mm得  所以贴得是5MM)留个位置过切割线.

再在切割丝下垫钉子之类的东西,看你要切掉多少就垫高多少

然后再盖一块玻璃,两头加电, 皮筋那头加个重物(防止皮筋拉力过松)

然后玻璃4头加个固定防止玻璃再切割得 过程中移动,平台也要加重物防止移动.

然后就是电源了,,
哈哈,
电脑机箱电源

找到绿色和黑色得线用个东西短路它(然后电源救开始运行了)

再找黄色和黑色得线接上电夹(我的电源黄色为+12V,其他电源救不晓得了,电源的标签上有写的.)

板子从两块玻璃板之间过,救不会切割不均匀了

切割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是要注意切割时候 板子移动的速度要均匀

手机30W 拍的  凑合吧  仔细点看就看的清楚了
相机没钱买 呵呵

网友:
能切KT板嗎,切邊漂亮嗎?

网友:
首先感谢分享。

但我还是没明白怎么控制和保持切割的厚度的?

另外,楼主,能换个相机不?

楼主:
上面的玻璃就是保持切割后度的,,,
下面的玻璃和上面的玻璃之间的空隙就是中间垫的5MM的KT板的厚度

KT板从中间过的时候救很均匀了

有两个重要图没上
失误啊 !

网友:
电热丝最后形成的刀口有多厚?

网友:
快把重要的图上上啊,准备仿制一个,电源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玻璃就是保持切割后度的,,,
下面的玻璃和上面的玻璃之间的空隙就是中间垫的5MM的KT板的厚度

KT板从中间过的时候救很均匀了

没看懂你用来切KT的厚度还是形状。

你这方法是用来将KT板的厚度变薄绝对是个好方法。

但如果是用来将KT板切割形状做机的话就实在是太,,,,,不用多说。

网友A:
白菜切机机是另外一个切割弓!这个是用来厚变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菜切机机是另外一个切割弓!这个是用来厚变薄的!

用来变薄绝对,

请问切割弓又是用来做,,,,,?

网友:
哦,原来是用钉子垫高电热丝呀,明白了!感谢楼主,收藏了!

改日仿制一个,呵呵。

楼主:
多用的   切割弓

将各部件图纸剪好贴在KT板上,然后切 温度调到刚好能切的温度 不要太高
切割的时候  图纸是切不开的   这样切割丝就可以按着图纸的线路走
不会歪 呵呵

网友:
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前面那个应该是过桥米线法制作2mmKT板,但是我担心这样切割出来的KT板太脆?楼主用了吗?

网友C:
切1、2个mm的kt板,作机翼和仿真机最好了。用12V电源温度是不是正好?电脑电源无法调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1、2个mm的kt板,作机翼和仿真机最好了。用12V电源温度是不是正好?电脑电源无法调电压啊

可以调电阻线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应该是过桥米线法制作2mmKT板,但是我担心这样切割出来的KT板太脆?楼主用了吗?

随时换垫切割丝的物体

切掉2MM不是还剩3MM呀
嘎嘎

我有可以垫1MM的钉子(枪钉)
还有我用的是布纹KT板 一面光一面有纹的 板子   强度很好啊 !

我的飞机机翼就是用的这种 大概是3.5MM吧 误差还是有的   不要那么精确了
哈哈

网友:
还可以用什么作电阻线,没吉它弦啊?

网友:
没吉他弦可以买 电炉丝 。 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

没吉他弦可以买 电炉丝 。 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D:
拆了个100W的电烙铁热芯,不少电阻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个100W的电烙铁热芯,不少电阻丝呢

奢侈啊!

网友A:
本来已经在吹风机上取了一段电热丝,结果被老婆收拾屋子给扔了,中午用一段细弹簧丝,一通电就烧断了,找到几个色环电阻,下午串上再试!

网友:
想看看这张图里面的飞机?

楼主:
吉他1号或者2号铉都很好~ 比电炉丝好用 ,拉急了不容易断
电炉丝则不行哦  粗的不好切  细的容易断
建议用吉他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午用一段细弹簧丝,一通电就烧断了,找到几个色环电阻,下午串上再试!

晚上又用了长一点的弹簧丝,没拉太紧,通电测试,应该可行, 实验成功.准备做个像白菜一样的分厚切割,和弓切.

网友E:
每太看明白,2张kt板合起来有10毫米厚,要是切个机翼该咋切??

网友:
看不术清楚

网友:
白菜是用两块玻璃中间间隔5MM(一张KT板厚),把电热丝从中间穿过,KT板从两块玻璃中间推过,就被热丝平分成两张了.,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楼上朋友理解很对

网友A:
今天跑去买了根吉它弦,2元,不过好像是1弦,有85CM,反正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太看明白,2张kt板合起来有10毫米厚,要是切个机翼该咋切??

这个办法只适合把KT板切薄  你说的两张合起来切一整快机翼 用这个反法不可行
要用 移动式的弓切,,,在KT板两头固定好用硬纸板或木板做成的翼肋, 然后用弓切在翼肋上面通过
像这样

这个是我切翼肋的图  两边固定的是纸板翼肋   那个竹条就是移动式的弓切
用这个方法切机翼是同理   仔细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看明白了,猛烈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
我先给加2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跑去买了根吉它弦,2元,不过好像是1弦,有85CM,反正我不懂,

好奢侈,是名牌红棉吉他弦!

网友:
是不是哦,早知道给卖琴的MM说弄一普通的就行了,可能还能便宜几毛...

楼主:
我买的就是这样的
1号铉1块
2号1.5块

楼主:
谢谢大将给我加分

楼主:
大城市和小城市消费不一样的拉~~
哈哈

网友:
直接用激光切会不会切坏kt板

网友:
仿制白菜的分厚切割成功了,没有在上面再加定位用的的玻璃,切口平整,效果不错,以后就不用羡慕那些3MMKT板了!
不过平台(用600X600的地砖)太小,只能切40CM宽的,哪天再改进一下.

网友:
看看这是我的```

楼主:
比较专业的设备啊!
我可没这么专业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能用就行
呵呵
其他部位的照片也上啊

网友:
我微机电源和吉他线已准备好,就是如何调温度没搞明白,请白菜讲解一下。

楼主:
通过调节两个电极夹之间的距离来调节通过的电流量,而达到调节温度的目的

网友:
请问电压要多少伏的呀,请白菜指点,谢谢1

网友F:
是直接加220伏吗???

网友:
谢谢白菜,这下可以切1mm的板子左仿真机了。

网友:
请问斑竹.电源应用直流还是交流?12v2a的电源适配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直接加220伏吗???

不能啊,这会要人命的, 用旧电脑的电源,取12V的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只适合把KT板切薄  你说的两张合起来切一整快机翼 用这个反法不可行
要用 移动式的弓切,,,在KT板两头固定好用硬纸板或木板做成的翼肋, 然后用弓切在翼肋上面通过
像这样

http://photo.5imx.c ...

已经用这个东西切过翼型了,方便快捷!
问问楼主怎么保证翼型是在相同的位置的,我是先用大头针打了定位空,再穿透KT板,
有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
1~2MM还不如买吹塑板~

网友G(2006-10-09):
一定要用电脑电源吗?

楼主,偶也学做一热切割器,可我买的是一个一般的变压器,INPUT AC 220V-6O/50HZ,OUOUT 12V-150MA,接上后吉他弦暖,但不热,呵呵,是不是变压器的功率问题?哎,物理学得差哈,请赐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用这个东西切过翼型了,方便快捷!
问问楼主怎么保证翼型是在相同的位置的,我是先用大头针打了定位空,再穿透KT板,
有没有啥好办法?
                                                                                                    我的翼肋比较少  就那张图上的   中间两块加点双面交,两头插大头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偶也学做一热切割器,可我买的是一个一般的变压器,INPUT AC 220V-6O/50HZ,OUOUT 12V-150MA,接上后吉他弦暖,但不热,呵呵,是不是变压器的功率问题?哎,物理学得差哈,请赐教哦!!!

150MAH的完全不够用的
最少要1A的电流

网友:
成功了!

呵呵,今天跟朋友要了一个电源,按照楼主的方法短路、接线,一试成了。我这个菜鸟从此有了好工具了。谢谢楼主哈。发我的弓切和切成的翼肋

网友:
我也按照楼主的方法做了一个不过简单的很电源我用的是两块8.6V的电池串起来的电热丝是电热毯里的电热丝好用的很然后直接在茶几的玻璃上开工了也很好用

网友(2008-07-22):
此贴很有价值,先留个标记,以后方便查阅

我的红棉E-1弦已买,2RMB。
感觉有点短
电脑已经拆了
不知道E-1弦的电阻有多大,谁测过?
还有就是电脑电源用于热割后还能在电脑上正常使用吗?
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