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b 新机娶回家,以后大家多指教……【调机报告缓慢贴出ing,7楼更新】

楼主(2006-09-05):
上图!

来个细节照片

可惜没调整好,没飞起来啊

整机毛病贼多,高低桨,十字盘不平……很多地方卡的很,需要点油吧。 无刷电机还没舍得上去,等有刷的烧了再说……遥控器貌似不拉线出来还有抖舵现象……

慢慢调整去……期待周末能飞起来……原装桨也不行,另外的泡沫桨都不敢装上去,等待换玻璃纤维的再试3D……

网友:
从照片上楼主花费不少啊,不如买无刷版的,好好调试,祝飞行愉快!

网友:
蓝色的诱惑.

网友:
对。蓝**惑。我的36#主旋翼七件套全升到紫红色的了。就差尾旋翼了。有没有紫红的尾旋翼阿?

网友A:
记着汇报试机结果啊,等着那!!!  这机能非3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着汇报试机结果啊,等着那!!!  这机能非3D吗???

今天第一次离地5公分,没人指导,自己研究调机器…………

飞3D,如果升级了无刷、换上金属件、玻璃纤维/碳纤维大桨,完全没问题,当然尾舵机要处理下,G007的敏感度好像不算很差,只是舵机位置太差……原配的桨叶飞3D估计危险的很,那个动力足的情况下,那桨的承受能力是否…………生命诚可贵……

--现在油门开到底,机器也不会强烈震动了,貌似双桨和平衡问题全部解决,等飞起来以后写这个机器的调试细节。
目前还在积攒经验…………很多理论估计我自己理解的还不对,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装……钱啊……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油门开到底不会飞起来,旋翼疯狂的旋转(目前有刷电机,还没装无刷),可就是飞不起来,手伸到机器下方,发现油门加大过程中,风先是很大,然后变小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主桨攻角太大了?!油门全速的时候突然减小为原来的1/2大小,飞机立刻飞起来了,垂直起来,垂直下来……估计是全速的时候攻角过大,突然减油门,旋翼攻角减小,可转速还维持一个高速状态,所以提供了比较大的升力………………具体是否正确,明天试试便知……今天没电池了……,

尾舵机果然要安装在尾管上啊,虚位太大了,舵机老动,可不见尾翼动,全丢虚位里去了……可怜我,谁有尾舵支架可卖啊,我家没车床啊……

等调试好了,把镍氢的电池丢发射机里去,那东西真废电池啊!!换镍氢的去……主机切换换上我的2200毫安时的高能锂电和380的无刷电机……。

今天遥控器开始出了毛病,开机以后自检完毕就不停的闪灯,接通接收机电源以后确认发射机的确没正常初始化结束,无聊间乱拨了下3D飞行模式切换开关,遥控器恢复了,以后每次打开都需要设在3D上,如果想飞普通模式,还需要转换下,对这个情况的发生,我只想骂人…………

对于润滑问题,感觉主轴和罗盘之间的地方还是需要的,第一次在地上开机转了一会儿桨叶,发现那个部分黑了,应该是磨的,手去滑动下,发现阻力很明显,应该是磨出“坑”了,所以,微量加点油吧,缝纫机/轿车齿轮箱的油……尾轴最好也加点,那个部分估计转速也是上万转的……

网友:
发的这么详细!!楼主辛苦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