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7045的闭环 数控改造

楼主(2006-09-05):
订制的PCB板到了。开始着手ZX745的数控改造。(测试,待改进)

上传图像太大,我压啊压。。。

待改造的ZX7045:

电机和Y轴的装配示意:

带六位当前座标指示的驱动板:

不带指示的驱动板:

电源也自已做了。这块驱动板可以驱动3KW的桥式开关电源:

24V直流减速电机:

订购的恒龙的同步轮,带 还没有到,  到了继续改。。。。。

网友:
lz y轴装配示意图是用sw画的么`~

改装预算费用多少啊?

网友:
编码器自己做???????????????????????

网友:
楼主的7045怎么是圆立柱的? 我的是方的啊,他们说圆的是ZX40

网友:
扳子和电路,是老大自己设计的?

楼主:
回楼上的:
装配示意图是用SW2005画的,主要是用于了解装配的尺寸,好下板料。
改装费用:3个减速电机 85*3=255  ; 60-T5 + 15-T5同步轮3套  3*100=300; 同步带 3*8=24;
         电路部分  大概50块吧。
         工时+板料         未知。。。。。。。
编码器用绝对值光栅(以前贴子里有的),请朋友帮忙出的菲林片+胶片做的。 激光打印机墨度不够。

我这台7045是圆柱的,带镗杆、磨盘。  这床子不是太好。但不贵啊。拿来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回fang兄, 板子是自己弄的,然后拿出去请别人做的.     另外请教fang兄,一般小车床尾架上装的顶尖是什么规格的? 还有那个用来在尾架上装钻夹头的叫什么,一般得多少钱?

网友:
这种小直流减速电机的扭距达不到要求。2Nm都到不了的。

楼主:
楼上的,这个电机是6000转,1:20减速。电压24V,电流2A,然后我又另外加了1:4的减速。自已试过先。。。

网友A:
高度关注中,强烈支持公开所有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装配示意图是用SW2005画的,主要是用于了解装配的尺寸,好下板料。
改装费用:3个减速电机 85*3=255  ; 60-T5 + 15-T5同步轮3套  3*100=300; 同步带 3*8=24;
         电路部分  大概50块吧。
...

顶尖一般是MT2或MT3的,要看你的机床说明,硬质合金头价格10-20,哪个叫接杆,也要确定MT2还是MT3的,1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关注中,强烈支持公开所有制作过程.

同感!我想改造下图这个东东。

网友:
我也问了几个厂家,同步轮太贵,正在自己车毛坯,然后线切割,价格30左右可以拿下.
你要搞闭环不如直接XYZ上装数字尺,所有误差都补偿了,也不太贵,淘宝上有.

网友B:
请问FANG兄:您说的数字尺指的是哪一种?是数字卡尺还是光栅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FANG兄:您说的数字尺指的是哪一种?是数字卡尺还是光栅尺?

看这里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8a12b.jhtml?p=5-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里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8a12b.jhtml?p=5-22

看了,很有启发。谢谢!

网友:
这个数显尺好像不带数据接口的哦
此外,我用的数显卡尺有个特点,就是开机要先把卡尺对零 否则它会认为你卡尺开机的位置是零点,所以开机必须把它先挪到最左边,两刃挨着
不过后来淘宝上看,有些数显卡尺就不是这样的,可以任意位置开机

网友:
这个数显尺好像不带数据接口的哦

我问了可以带,价格不变

楼主:
fang兄, 这个数字尺量程太小啦。。  不如直接上直线光栅。。。

我这个嘛,只要精度能达到0.2mm就足够 了,  所以, 暂时没弄这个。 目前设计精度在速度15cm/分下,分辩率为0.02mm。能达到我的要求。。

回楼上的, 我会边做边贴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g兄, 这个数字尺量程太小啦。。  不如直接上直线光栅。。。

我这个嘛,只要精度能达到0.2mm就足够 了,  所以, 暂时没弄这个。 目前设计精度在速度15cm/分下,分辩率为0.02mm。能达到我的要求。。

回 ...

既然上伺服了,0.2mm精度,低了些吧,怎么也0.05mm呀
有长的,比光栅便宜的多.

网友:
它的输出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啊?

网友:
    数字信号

楼主:
原为的光栅片装在输出轴上,为了达到光藕隙的宽度做的很大,装起来不方便,而两只光藕要相差一定的角度,不太好做,
后来想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装电机上的呢。电机是60:1的变比,也就是说装在电机轴上,就算每转只输出3个信号,精度也比原设计高出3倍。

现在光栅改成这个样子了。(数据线没找着,用扫描仪。。)

每转输出3个信号,精度比原设计高3倍。
注意图中的红圈。。 。。。 光栅装上去后,因为电机尾轴太短,光藕装不下,于在在电机的尾轴上堆焊锡。。 足有3mm高,为了让端面平直,又把电机夹在车床上车了一下。

这几天其它的事在做。隔几天接着干。。。

网友(2006-10-26):
改好了没有,大家都等着那.

网友:
这个自制的伺服电机太粗糙了点,不如买个二手的,其实也不贵,比自己这样作还划算。
控制部分可能不是一次就能搞定的,要调试很多次,PID的参数修正比较麻烦

网友:
厉害呀,又是一个改数控的,可惜我对电子电路不熟悉。

软件是现成的还是要自己编写呀?

网友:
好文章,再顶一下!

网友(2009-10-31):
3年过去了,成功了没有?

网友:
这么老的贴都挖出来了。。。

网友(2012-06-17):
很久了  回炉了吗

网友:
上面27楼开始都是有心人啊!没看没注意啊,看了吓一跳!

网友:
新手学习来了

网友:
xx 学习中加游~~~~~~~~~~~~~~~~~~~~~~~`

网友:
06年的老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