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舵机坏了如何修理

楼主(2006-09-05):
4号舵机坏了,我拿万用表量对电机得输出电压总是2.5V无论遥控器开关与否,其上面得芯片标号2262是什么芯片有资料没?

网友:
我的也坏了一个``买月辉胜的9g换上了!听说华的舵机质量太差了

网友A:
舵机坏了很难修的,没有配件可买啊。
去找www.himodel.com买个辉胜舵机吧。

网友:
换掉它,修理没有意义,这种陀机。

网友:
我的也坏了一个,打滑啊,郁闷死!

网友:
呵呵,一般是舵机的电机坏了

我的舵机也坏了,我把它拆开过了,发现是电机不转了,那个小电机容易坏,你可以打开看一下,不过建议你千万不要打开前面的齿轮组,打开之后重新安装会不够顺滑的,里面有很多润滑油的,而且像辉胜的舵机,你打开齿轮组后,还不一定能够重新装好,你只要打开后面的盖子,就可以把电机拔出,换个电机焊上就可以,不过要一摸一样的电机哦,特别是电机的长度,华科尔的与辉升的电机长度不一样,而且要看电机的齿轮,也要一样,否则电机与齿轮组的吻合有问题,呵呵,论坛上有帖子说是可以用手机的振动电机,你可以试验一下,只要买到的电机与原装的长度、齿轮组一样就可以,电路部分应该不会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坏了很难修的,没有配件可买啊。
去找www.himodel.com买个辉胜舵机吧。

哪一种啊?

网友:
我是这样修的,
把电机拆开,里面的一个刷子中有三个小的刷毛,是其中的一个断了,
那个断的的刷毛就会靠向中间,于是电机只转一边,另一边反转就不行了,
把那个小刷毛向后移开就好了,
电路一般坏得少,

这样还能用上好一阵了,我的几个舵机都是这么修好的,
如要帮忙,欢迎拿来,

网友:
ly4328887 ,厉害

我的4号机用了2个月,终于两个舵机先续坏掉了,打开看,电路部分完好,是马达的问题,呵呵,我倒没有像楼主那样打开马达,周六到深圳赛格市场找了半天,是有相同的马达,不过不带齿轮,那种小齿轮可难找了,只好买了几个新的,诶,如果有马达配件,至少舵机的花费会少掉一大半啊

网友:
我也是米少呀,所以才.....呵,

小齿轮可以取原来的呀,

网友:
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