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吱吱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9-05):
RD6000SUPER的控和接收,GY240感度50%,辉盛5G舵机。上电后,尾舵机就吱吱叫,象卡住了一样,实际没卡住。只有打打舵,或调下中力点,舵机就没有吱吱声了,但一旦在控上操作尾舵,就又有吱吱的声音。请问大虾们这是什么回是?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在控制舵机?

楼主:
看舵机也没动作啊,吱吱叫一会后尾舵机就有点热了。
我陀螺放在桌上,还没上机,我想陀螺应该不会动作的啊。

网友:
换舵机试试,应该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郁闷,我的舵机还是新的啊。难道又要买个了,还要邮寄,真麻烦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这个舵机接在其它的通道,看还响不响,如果还响证明舵机回中不好,个体的问题,找商家换啊。如果不响了,那还是检查一下尾传动机构是不是犯卡。

楼主:
对了,装SJM400的时候我就提出过尾变距机构比较涩的事,当时也有人说有和我一样的情况。但SJM大大说这是正常的,我就没追问了。

这是当时讨论的情况,有这个可能吗?我中午试下尾舵,再来汇报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是不是陀机齿轮有问题呀,小心呀,搞不好要搞垮陀螺仪呀.

网友A:
跟楼主情况一样,我的9253也是上电后就吱吱叫...但不影响飞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应该不是舵机的原因,我拆掉摇臂后就不响了。

我把尾舵臂上的孔钻大点了。尾舵动起来效果好点。尾舵机吱吱的声音少多了。但有一半的机会仍然吱吱响,看来尾舵的机械部分不是很顺畅。

网友:
呵....没看到很难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情况一样,我的9253也是上电后就吱吱叫...但不影响飞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数码舵机跟模拟舵机不一样.

数码舵机响是正常的,因为数码舵机不断的定位...

网友:
看来是尾传动机构犯卡的问题。
造成舵机回中时拉不动,就响。

网友:
最简单的是

最简单的是尾陀松了,紧固

网友:
我更郁闷

我的华科尔60也是响好像滑齿但打舵时又没事只是回中时或微微 的动时ォ会这样我的机子才 买两天还没飞过呢 就这样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