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以外卖血求得450但问题重重,苦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6-09-05):
身在异国他乡,省吃俭用连烟都戒了就为了个450.好不容易前几天拿到手,但是发现几个严重问题~

求解决方法:

1 连接主轴和横轴的部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偏心大概有1毫米,没装桨试车已经甩得厉害,装上桨之后甩得都快掉了~后来发现原来是零
 件的加工精度问题,除了买另外一个这零件之外还有补救方法吗?

2 还有就是,组装好之后试车,一开始还正常转了几下,但是打到了东西之后停住,不小心进入了设定模式乱调一通之后再开机发现启动不
 了,就只能咳嗽,然后电调冒烟发臭.之后跳了一下进角就能启动了.但是小油门的时候是反转的,油门大了就正常,不过电机不能反转

了(就是把电线反接的话转向也不变).

  配置: 450XL+HOBBYWING GUARD 25+420LF,FUTABA 6EX,HIMODEL 2200mah 12c,WK 006 GYRO.

网友:
說明書仔細再看一次 說不出名稱很難告訴你檢查的方法
電變油門行程設定 與 進角設定等請看一下說明書

网友:
孤军奋战就是惨啊!!!!!!只能精神上支持你了。。

网友:
建议楼主多多潜水,还得恶补下理论知识..

问题1,如果你的是亚拖原装450xl,这个塑料中联一般不会歪的.建议检查   主轴是否笔直

问题2,按照好淫的说明书,设置成  高进角   .把马达的3条线分别用万用表量下,看电阻是否一致.检查外面引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
异国他乡???????

网友:
精神上支持吧。看来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哈

楼主:
就是中联不知所引起的~

出场的时候已经是这样~

网友:
是呀.只能精神支持了,发个图看看也好解决点

楼主:
我也想发图,但是电脑刚刚挂了,现在在朋友那里上网~

无奈!!

XL的加工精度太太低了,而且设计非常不合理!!

如果AILERON舵机装上了机头罩是安不下的~而且虚位非常大~球头连接根本不好,效率太低,阻尼太大。

我个套机里有1/5的球头关节是“紧密”连接的,紧得动都困难。其实用更简单的滑轮连接件更好~

看来传说中的450XL也不外乎如此,可能SE会好一点~

网友A:
發個圖片看看吧!v2 XL SE 我各有一架 我還沒預過你說的問題  很好奇  到底哪裡出問題了??

网友:
中链的问题,这种情况偶尔有之,把孔深的一边多加一个橡胶密封圈就好了。电调的问题恐怕因为开始调的不对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個圖片看看吧!v2 XL SE 我各有一架 我還沒預過你說的問題  很好奇  到底哪裡出問題了??

我也很想,但是我买直升机的时候就必须放弃数码相机......

见谅~不过可以口头描述,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T型座上面是有个螺丝的吧?

主旋翼什么都不装的时候,那个螺丝(或说螺丝孔更为恰当)的旋转半径大概在1MM左右,这就是我所说的偏心~

网友:
T型座上面那個螺絲孔是鎖旋翼頭用來煞車停止主旋翼的  你可以不裝試試看

主旋翼晃動有很多原因  如果摔機的話主軸可能變形 需要拆下主軸在玻璃上面滾動檢查

塑膠機身較軟 腳架也軟 放在地上試機用看的實在不是很準確 如果可以就讓它起飛吧  或者用手抓住機身調雙槳的方式檢查一下機身有無明顯晃動

楼主:
我是把旋翼机构逐个安上去试的,装上T型座之前都没有偏心,所以才这么确定是T型座偏心~而且是新机,主轴没问题~

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调?谁有这种经验??

急啊,或者直接告诉我大家怎样调自己机子的偏心问题的~或者双桨的调法也可以啦~?

谢谢各位~

网友:
雙槳  左右誤差大於二度直接調整連接主旋翼那兩根最短的拉桿  誤差小 調整連接十字盤的長拉桿

槳 用電子秤  檢查一下  是否 二支重量差很多??

楼主:
电子秤......高科技产品啊~买不起~

BY THE WAY,谢谢~祝各位各位永不摔机~:P)

楼主:
最后,如果是两个桨质量不一样,应该怎么办?

网友B:
在浆轻的一个上拧颗螺钉,但要调整重心,大哥,看看高中物理吧.

网友:
LZ说的那个孔偏,太正常了。大桨要先做动静平衡后才能装机,并消除双桨,震动会小点。具体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可以看相关帖子,搜一下。   电变问题,仔细看说明书,按要求连接无误,应该没问题。 控的设置要注意行程,正反向,最高和最底点油门、定速等。  相信在看过了这些后,对你能有所帮助,模拟器定要狂练,忍住好奇心,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祝你早日上天。
  #### 楼上不要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浆轻的一个上拧颗螺钉,但要调整重心,大哥,看看高中物理吧.

已经调过,重心没问题~顺便说说,这跟高中物理无关~

网友C:
"球头连接根本不好,效率太低,阻尼太大"
新用的时候会紧些的,如果太紧,你用钳子轻轻夹一下球头扣吧,以前的帖子有介绍过的,你该多看旧贴哦
中联上面那個螺絲孔是鎖旋翼頭用來煞車停止主旋翼的,那螺絲孔不一定是安装在中轴线上,你看其他的参照物吧(比如看中联的外观边缘)

网友D:
LZ精神实在是值得佩服
虽然精神值得佩服,但是不提倡哈...首先生存还是第一滴~~

网友E:
呵呵~如果要真的卖学上机,把全身的血抽光也买不了~
嘻嘻,谁能顺便说说陀螺仪应该怎样调?
最好能详细点一步一步说,因为身边一个玩的人都没有~只能靠各位了~
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