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焊接技术都如何,过来指导指导

楼主(2006-09-05):
本人天生笨拙,发现在电调上焊个延长线都是那么的难。
工具60w烙铁
0。8毫米焊锡丝(是不是太细了)
教教我如何焊的最好

网友:
偶用1mm的,呵呵
烙铁要充分预热,准备焊锡膏和松香,焊锡膏等烙铁温度上去以后,去除烙铁头的氧化部分
松香才是助焊剂,不过现在很多焊锡丝里面都有松香的,所以,基本可以不准备啦
先把线扒皮,然后用烙铁加热线,同时焊锡丝放在烙铁头上,等焊锡熔化以后,继续加热线,等焊锡渗透到线的缝隙里面的时候,就算基本完成了
也可以加热线,然后把焊锡丝在烙铁头上溶化一部分,然后在线上,等线的温度升到可以溶化焊锡丝的时候,让焊锡丝在线上熔化

两边都镀过锡,对在一起,加热,两边焊锡融化,自然就焊在一起了
推荐买个焊台,毕竟加热的时候,线会很热,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照做既可。

网友:
烙铁头要上锡!有氧化物的是很难把锡线容化的!(找一块海棉加水,烙铁头在上面檫一下就能把氧化物去掉!)

网友:
导线那头一定要先处理好、上好锡。

网友:
首先等烙铁热了,把烙铁插到松香上听到榨的声音和看到白烟烙铁热了,开工 你先把你要接的线耙皮上好锡<如果上不了锡你就把线上点松香>,烙铁头有氧花物防外你焊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放在地上磨一下在上锡好简单,你把线接上去的时候烙铁别放在上面太久了,你看到锡完全熔化粘上你就应该把烙铁拿开用嘴吹下...呵呵前后最好控制在30秒!还有你的烙铁60W大了35或40都可以,我在南方25都没问题

网友:
先不要在电调上练,拿废电器和电线先练好再上。

网友:
把两边线扭一齐,铬铁上,锡上,OK收工.

网友A:
我认为,焊锡的质量比技术更重要。焊锡不能贪便宜(其实贵的也没有多贵),我最初用的质量一般的,技术也不好,非常难焊,焊T插焊到T插的塑料都化了都还没焊上。后来用过好的就知道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网友:
60W大了点吧 30-40W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焊锡的质量比技术更重要。焊锡不能贪便宜(其实贵的也没有多贵),我最初用的质量一般的,技术也不好,非常难焊,焊T插焊到T插的塑料都化了都还没焊上。后来用过好的就知道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没错,我的焊锡就是不好用,表面都氧化了,焊T头直接放弃~郁闷

网友:
换个瓦数小点的吧

网友:
焊之前一定要先上些松香,会更好焊!

楼主:
各位把你们的焊功都拍出来绣绣,我也有个参考

网友:
基本上我只用20w的内热式来焊,T插,香蕉插照样焊,只要预热充分就行,焊接动作要快,不然焊锡上的松香都蒸发完后焊点就不光亮了.

网友:
4楼说得好,烙铁头吃锡至为关键

网友:
焊接铜线之类的东西,用松香+酒精(松香溶解于酒精里)作助焊剂,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随便焊的线头线脑的不需要那么大的烙铁!去买个20W的就够你用的了!外热的来的快.

网友:
我靠,焊个线头都这麽多回帖........

网友:
我上点图给你?
不过相机很不好
行不

网友:
1、把烙铁换成20-30W的
2、松香必须要,虽然焊锡丝里面有松香
3、保持焊接点清洁,焊前先给焊点上锡,这时松香非常有用
4、保持烙铁头清洁
5、焊的时候还有些小技巧,说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B:
我现在焊什么都用75W烙铁。熟练使用以后你就会发现,**率的烙铁比小功率烙铁的好处要多的多。工效与焊接质量都有保证

楼主:
大家都上图啊。空口无凭阿。让我这菜鸟也开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焊什么都用75W烙铁。熟练使用以后你就会发现,**率的烙铁比小功率烙铁的好处要多的多。工效与焊接质量都有保证

我用的25W/100W两档功率的,大功率的时候可以把烙铁烧红,但一般焊接还是用25W
对焊接不熟悉的人还是用小功率好点,能控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