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摇摆臂打罗盘问题,求好心人解答

楼主(2006-09-06):
下面是图片。刚装了台36,左右装配完成,发现第一个问题。

网友A:
摇摆傍边臂滑块组件装反了

楼主:
还是没有看懂,请在图里指出下呢
谢谢了

网友B:
中心轴臂滑块组罗c

网友C:
装过来还是一样打,这是给黑鹰用的金属件,早就有该问题了.

楼主:
装过来了,看看打不打,呆会回答

楼主:
装过来了,可以使用。没有打罗盘的现象,但是发现低速的时候很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机身,不知道是正常否,但是陀螺GY401随着机身震动,舵机也摇摆的很厉害,本来象装个数码舵机,但是想了想,留着备用,先拿个生辉9G舵机研究下。但是进入推油高速,震动消失,尾翼锁不住,地上打转,遥控器是FF9SUPPER, 变频,太复杂,正在看说明书研究,陀螺仪设定以及其他。调教机器,需要注意那些东西呢。

网友D:
楼主请问结果是HM-036-Z-13(主轴套)这个零件装反了吗?

楼主:
是,已经纠正。现在不打罗盘了,现在问题是低速抖,我现在在研究电调设定,压拓的430L加25A电调。没有个LCD,听声音比较烦人。什么功角,绞车,电池保护,飞机模式,油门速度什么的。

网友E:
桨都调好了?两个桨角度一致?没有双桨?抖通常是桨没有调好。

网友F:
更你说吧。我的黑鹰全金属套件装上去了也会碰到旁边。
其实你的是装反了。长的那边应该反过去的。呵呵。你的调螺距的链接部件要翻个身。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已近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