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华科尔的控收差.....

楼主(2006-09-06):
看我的60#机的RX607的PPM接收机:

敢说从制作工艺和原器件的使用上绝对不比所谓的名牌差.光晶体有用了三个.滤波器也是三个.实际使用中也没发现非正常的失控现象.在调试电调干扰的过程中不拉天线50米还可以控制舵机动作.因环境限制没进行大于50米的测试.

网友A: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

工艺,看看元件,东歪西倒.焊点,用锡不均匀

我实在是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

工艺,看看元件,东歪西倒.焊点,用锡不均匀

我实在是无语

  未免夸张了吧?
  照片中一些器件歪了.因怀疑此接收机陶瓷滤波器摔坏.我拆换了滤波器等器件.该是我手艺不精搞歪的...
  望继续指出不是之处...

  商品社会中.品牌和广告其实是对消费者的引导.作为DIY含量巨高的模型类商品.同样带有"引导"之嫌.但是作为此类商品的消费对象.如果一味被"引导"牵着鼻子走那就真的是一种悲哀了......

  我实在是无语

网友B:
怎么会有三个晶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第一个晶体没插上.第二张照片只有插座.
    第二个晶体也在照片2上.应该是滤波用的吧
    第三个晶体在第一张照片的右上角.单片机的震荡晶体

网友:
工艺确实一般,一看就是手工贴片的,器件还可以

网友:
凑合凑合,一般一般,我是不用的

网友C:
接受晶体没插。。。。

单片机用的是陶瓷振子。

算上接受晶体还有2个晶振。。应该是2次变频的吧。

网友:
就是就是。很多不是看零件的,零件一样,别人的工艺好呀,走线合理,就会减少干扰问题。其实很多国产的vs进口的,就是对比工艺,不是对比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受晶体没插。。。。

单片机用的是陶瓷振子。

算上接受晶体还有2个晶振。。应该是2次变频的吧。

陶瓷和晶体都可以作为单片机的振子,但陶瓷多为软封装,晶体易碎多采用金属封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我的60#机的RX607的PPM接收机:

敢说从制作工艺和原器件的使用上绝对不比所谓的名牌差.光晶体有用了三个.滤波器也是三个.实际使用中也没发现非正常的失控现象.在调试电调干扰的过程中不拉天线50米还可以控制舵 ...

你要是觉得华XX好!就用它的。我不反对你!
但这个牌子的东西我也用过,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用了,也不敢用了!
LZ说的DIY,那好我就说这华XX的兼容性吧!它简直就是一点兼容性也没有,你怎么去DIY?自己要DIY接受机?如果这样我服你!
再说做工!我不敢恭维。自己去看看ESKY的接受机机看看就知道你发的那两张图片叫做什么做工了!
再说用料!不想再往下说了!想起华XX我就气愤了。
名声在外!已经无法挽救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觉得华XX好!就用它的。我不反对你!
但这个牌子的东西我也用过,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用了,也不敢用了!
LZ说的DIY,那好我就说这华XX的兼容性吧!它简直就是一点兼容性也没有,你怎么去DIY?自己要DIY ...

DIY还不简单吗?坛子里不是有人在卖14通吗?装上不就是DIY了吗?
其实自己做个接收机并不难.坛子里早就有人这么做了
工艺和原器件.坛子里很多FUTABA/TDF等牌子的接收机图片.你可以自己比较一下.
说到ESKY的接收.我正好还有一台ESKY005.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比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DIY还不简单吗?坛子里不是有人在卖14通吗?装上不就是DIY了吗?
其实自己做个接收机并不难.坛子里早就有人这么做了
工艺和原器件.坛子里很多FUTABA/TDF等牌子的接收机图片.你可以自己比较一下.
说到ESKY的接 ...

老兄,人家的14通是兼容FUTUBA的.你用它来改华XX能用吗?
你的照片上都清清楚楚了,元件都歪歪扭扭的.你觉得这样的的产品用的放心吗?说明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把我们国内的模友都不当会事儿.知道现在华XX配在直升机里的控已经是第几代的了吗?好的话,还要改个屁啊.

网友E:
相信楼主你肯定没看过原装的JR的接收机.看过后,你就不会发这个帖子了.有机会你拆个JR的接收机看看吧!

(敢说从制作工艺和原器件的使用上绝对不比所谓的名牌差.光晶体有用了三个.滤波器也是三个)
不知你从哪里得出的结论?晶体,滤波器用了3个就代表性能好了吗?人家只用一个不照样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信楼主你肯定没看过原装的JR的接收机.看过后,你就不会发这个帖子了.有机会你拆个JR的接收机看看吧!

(敢说从制作工艺和原器件的使用上绝对不比所谓的名牌差.光晶体有用了三个.滤波器也是三个)
不知你从哪里得 ...

是没看过原装JR的.但是下面这个帖子里的FTB的该是原装的吧?原装JR的动辄就600-1000以上你不觉得被宰的鲜血淋漓的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呵呵~汽车用三个轮子就可以行驶的很好干吗非要用4个轮子?

两次变频和一次变频的接收机市场上都有.谁好谁坏真的是说不清楚.理论上两次变频的选择性要好些吧.
单片机使用晶体当然好过使用陶瓷振子或RC震荡.至少帧同步要稳定
我的意思只是说明WK在做作此接收机时并没有偷工减料.你不妨也对比一下国产名牌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人家的14通是兼容FUTUBA的.你用它来改华XX能用吗?
你的照片上都清清楚楚了,元件都歪歪扭扭的.你觉得这样的的产品用的放心吗?说明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把我们国内的模友都不当会事儿.知道现在华XX配在 ...

你看来真是不懂也是玩不来的...要改WK收发真的是小意思啦.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套14通...弄清楚WK不兼容在哪里改的问题就很简单啦

至于WK的经商态度已经超出了本贴范围.望就本贴论事

网友F:
1:如果只是兼容PPM格式而使用单片机,这样做:有保证性能不惜成本的味道.
2:如果能兼容PPM格式同时还能接收自己的专用格式,那就只能算PCM接收机!
3:不管它用那种格式,都应该不会抖舵!(因为单片机在解码)!如果会抖舵,
  恭喜你!你用了一个中看不中用的...
4:如此小的体积挤这么多元件手工贴没可能,而且是两块PCB板没有也工艺边,
  生产会麻烦很多.加工成本相对要高!
5:这个接收机最大的问题是单片机时钟会对中频有影响.如何避免,如何排板
  布局减少各种干扰保证设计指标等都是很头痛的问题.很能考验工程师水平.
6:根据照片我看到有4个晶体(第一张右上有MP字样的也是)没看到有3个滤波器.

以下是我个人看法:
1:工艺不好不能说明问题只能说明代加工厂做事不认真,原厂把关不严.
2:产品好不好,相关因素很多!主要看产品定位或者说产品设计理念.广告包装宣传
  做的再好产品却很低档.消费者买了也会很郁闷. 看产品不能只看表面问题!
3:这个接收机如此复杂能做这么小!如果按楼主所说灵敏度还可以的话那也算物有物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如果只是兼容PPM格式而使用单片机,这样做:有保证性能不惜成本的味道.
2:如果能兼容PPM格式同时还能接收自己的专用格式,那就只能算PCM接收机!
3:不管它用那种格式,都应该不会抖舵!(因为单片机在解码)!如果会抖 ...

欣赏作者的客观态度和水平.
    探讨一下.有MP的我认为是滤波器.此器件在手机上也常用.我搞过几年的手机维修和开发.经常碰到这个东东.不过确实没认真研究.也可能说错.

    此机不是抖舵.是一次摔机后出现严重瞬间失控.参见下贴.固才拆开接收机检查.由此才发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也请你帮助分析一下原因.多谢

网友G:
60#的接收不知道,36#的接收是真正的垃圾——失控!我吃了两苦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的接收不知道,36#的接收是真正的垃圾——失控!我吃了两苦头了。

36#我也分解过...跟60#不是一个档次,带有刷电调.又大又苯又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探讨一下.有MP的我认为是滤波器.此器件在手机上也常用.我搞过几年的手机维修和开发.经常碰到这

    此机不是抖舵.是一次摔机后出现 ...

有MP字样的"晶体"严格的叫法:陶瓷谐振器.3个脚的有输入输出之分,搞混了不太好用

有单片机就不会抖舵.接收到的信号不正确单片机就停止输出--输出固定脉冲或电平.从外部看就是失控或没有反应.

如果能确定是接收单元有问题!换掉那几个贴片钽电容试试看.

另外单片机7脚和8脚是否有外接晶振楼主确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MP字样的"晶体"严格的叫法:陶瓷谐振器.3个脚的有输入输出之分,搞混了不太好用

有单片机就不会抖舵.接收到的信号不正确单片机就停止输出--输出固定脉冲或电平.从外部看就是失控或 ...

TINY26该是AVR单片机.测量7/8脚分别接晶体的两端.晶体中脚接地.两个陶瓷滤波我都换过还是不行.你是说换与接收相关的那几个贴片电解吗?

上张清晰图

网友H:
东西好不好,拿北京海淀公园来试试看,目前三和,jr,飞高,gws,ets,辉盛,esky,tdf,以上品牌的接收,其中三和pcm的,都有失控的情况出现
接收好不好,要看在无线电环境及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多远的稳定工作范围,呵呵
大家也可以找10-20个,不同频率的遥控器,同时开机,看看有几个接收机号称不拉天线能到20米以外的
那种方圆几十公里一个干扰源都没有,随便搞个接收机,就能满足需求了,有能耐就在有干扰源的地方测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东西好不好,拿北京海淀公园来试试看,目前三和,jr,飞高,gws,ets,辉盛,esky,tdf,以上品牌的接收,其中三和pcm的,都有失控的情况出现
接收好不好,要看在无线电环境及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多远的稳定工作范 ...

我是因为出现干扰故障才进行测试的..是在小区里测试的.
    发此贴不是说此接收机好.是拆开检查时对其大感意外,没想到这么小的接收使用元件毫不吝啬.因为之前拆过一些接收.对比很强烈.
    哈~如果我发贴时不报出是WK60#机的接收,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这个牌子的产品,已在禁购表内。。
原因:电器质量问题,居然要收维修费用。还不便宜,修的钱差不多可以重买一个了,今时今日这种服务态度怎么能生存。

另:此牌产品配件槊料产品和其它牌子金属件价格相当,性价奇低。

网友:
楼主你自己都说了,是摔过才会有瞬间的失控.你认为WK的东西做的好,用料足(就代表东西好?),那你就多用吧.
人家F.J的接收机用了N多年都好好的,为啥WK的接收机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网友:
我曾经在刘老师那里亲眼见识过刘老师手工复制的一个JR控高频头,论性能和做工都比原厂的高频头要好。真不知道是原厂的工艺差还是刘老师的手艺高!但是我有一点赞同楼主的观点,有时候也不能过分迷信日本的东西,而把国产的产品一棍子打死,虽然我现在也是用JR9X的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东西好不好,拿北京海淀公园来试试看,目前三和,jr,飞高,gws,ets,辉盛,esky,tdf,以上品牌的接收,其中三和pcm的,都有失控的情况出现
接收好不好,要看在无线电环境及其恶劣的情况下,有多远的稳定工作范 ...

在广州基本上是没有人用PPM的接收飞亚托,用得最多的是JR770S接收机,用兼容PPM接收机飞电固的倒是不少!当十几个人都打开控的时候,几乎是没有PPM兼容接收机没有试过不跳舵或失控的!在恶劣的环境中,目前比较稳定的接收机还是西安微型接收机……

网友:
基本同意楼主观点,我同时用过FUTUBA,ESKEY,华XX的,感觉电器气特性在正确使用情况下区别不大,但在做工方面和进口品牌还有差距..........不过毕竟价钱差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TINY26该是AVR单片机.测量7/8脚分别接晶体的两端.晶体中脚接地.两个陶瓷滤波我都换过还是不行.你是说换与接收相关的那几个贴片电解吗?

上张清晰图

电容按图所指,最好能找到3.3V的稳压IC一起换掉.如果没用我也没招了.恐怕要招专业维修来解决.
另外楼主要确定是接收机的问题.不然就绕圈子大了

楼主:
多谢

应该确定是接收问题了...
   电调电机都换了.
   发射通过距离测试也基本排除了.
   4个舵机+接收+陀螺<100MA(静态)
   但我也怀疑可能是"MP"坏..因为故障是摔出来的.这家伙比较娇贵.都换换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广州基本上是没有人用PPM的接收飞亚托,用得最多的是JR770S接收机,用兼容PPM接收机飞电固的倒是不少!当十几个人都打开控的时候,几乎是没有PPM兼容接收机没有试过不跳舵或失控的!在恶劣的环境中,目前比较 ...

呵呵,西安的在北京这边,空中失控过,大概不到100米吧
400级别以上的直升机,还是pcm吧,毕竟那个就算失控,也不会乱跑,要是你调试的时候,ppm突然失控,那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因为出现干扰故障才进行测试的..是在小区里测试的.
    发此贴不是说此接收机好.是拆开检查时对其大感意外,没想到这么小的接收使用元件毫不吝啬.因为之前拆过一些接收.对比很强烈.
    哈~如果我发贴时不 ...

现在南方的拆机元件,很便宜的,但是就是这些元件,害死了国产的设备
这些元件的质量,参差不齐,除非经过严格的检测,才能使用,但是那样,成本又上去了,于是大家就检测几个关键部件,也就是现在大家买到的设备,为什么有的好,有的不好的原因了

但是对于贴片机做出来的东西,拆机件就很不合算了,因为把这些东西上到贴片机上,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确定是接收问题了...
   电调电机都换了.
   发射通过距离测试也基本排除了.
   4个舵机+接收+陀螺<100MA(静态)
   但我也怀疑可能是"MP"坏..因为故障是摔出来的.这家伙比较娇贵.都换换试下

可能是晶振问题,那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晶振问题,那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脆弱

恩...有道理.只是手头这方面的元器件太少.好难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有道理.只是手头这方面的元器件太少.好难换

全套扔了,买个4vf单发150,再买个futaba兼容接收,到处都是,最便宜的都有70多的,如果买发射的时候讨个晶体,这才200多,比你胆战心惊好多了
我的建议,呵呵

PS:我的接收机已经摔过很多次了,原来的接收机,在飞翼上,带动力撞地不知多少次了,不过最后稳定性还是下降了不少,但是感觉比你摔得要狠的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全套扔了,买个4vf单发150,再买个futaba兼容接收,到处都是,最便宜的都有70多的,如果买发射的时候讨个晶体,这才200多,比你胆战心惊好多了
我的建议,呵呵

PS:我的接收机已经摔过很多次了,原来的接收 ...

是...配件不好找....不行买个6EXHP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配件不好找....不行买个6EXHP算了

想法不错,呵呵

网友J:
从电路板看来己严重地违反了布线规律,要提高高频性能,真是难上加难。电路板并不是把所有的另件堆砌在一起就可以了,就象他的发射机的布板一样,起码讲,设计人员不是高频电路的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电路板看来己严重地违反了布线规律,要提高高频性能,真是难上加难。电路板并不是把所有的另件堆砌在一起就可以了,就象他的发射机的布板一样,起码讲,设计人员不是高频电路的行家。

你是????????????????
    那请指点一二.让俺开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