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的FF6调到固定翼功能时油门和方向舵联动。如 ...
各位好!我的FF6调到固定翼功能时油门和方向舵联动。如何取消啊?

楼主(2006-09-06):
调到固定翼功能。
有的模型选择油门和方向舵联动,
有的模型选择副翼和升降舵联动,
有的模型选择方向舵和升降舵联动,
如何设置才能取消啊?
还是干脆把方向舵固定?
但把方向舵固定的话我怕滑跑起飞时飞机不走直线啊?
如何办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A:
应该是pmx1 or pmx2 开了吧.设定为inh就可以拉

网友B:
最EASY的方法就是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