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原始的问题

楼主(2006-09-06):
电量显示器要如何接上去.菜鸟一个,别鄙视我哦

网友A:
插接收机上,随便找一个空着的通道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接收机上,随便找一个空着的通道就成

我这样试过,一点反映都没有,会不会是我的电量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肯定电显有问题啦

网友:
没插准。极性反了。

没插准。极性反了。没插准。极性反了。

网友:
是不是没开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