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试过用电脑风扇装到无刷上做涵道风扇的吗?应该能行吧 ...
谁试过用电脑风扇装到无刷上做涵道风扇的吗?应该能行吧?

楼主(2006-09-06):
请各位大侠试一试。

网友A:
用脑子想想都知道,电脑风扇转速低,才1000多转,函道转速要求上万转或更多,轴承以及本身材质受得了吗?
真服了你
如果全硬铝合金的风扇,换陶瓷轴承,那就没问题

楼主:
哈哈!我是说把电脑风扇的叶片装到无刷电机上做涵道风扇,也不可行吗?

网友B:
找旧贴看看……
这个问题讨论了N*N遍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