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Edge540建议用什么马达和电调?

楼主(2006-09-06):
请教,最近拿到一款新机,Kyosho Edge 540, 参数如下,
长度: 1135 mm
翼展: 1400 mm
飞行重量: 2450-2550 g
翼面: 34.3 dm2
推荐螺旋桨: D12xP6 - D13xP7
推荐马达: 850-950W class
电池
: 5S LiPo 4000-5500 mAh
我对无刷马达是新手,麻烦推荐在目前市面上的
电机
中,用哪些比较合适?另外搭配使用哪一款电调呢?
谢谢!盼回复阿!

网友A:
大……大大大大……
玩大电动相当费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