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问题?(电调版)

楼主(2006-09-06):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找到问题了)

设备:GWS-6通接收机;6EXH遥控;好盈25A电调,460西尔电机舵机ELE3个GWS1个;ELE11.1V10C1900ma电池

现象:在待机时没有出现抖舵现象,但在推油门起飞2\5的时候就开始抖舵(4个舵机一起来),油门收小此现象就消除。
   注*这抖舵现象是在使用006,EK2-0704A陀螺仪才会出现,之前使用GWS的PG-03就不会。

   疑*会不会是接收机电压不够,导致工作不正常,无力供足够的电给舵机,陀螺仪,还是接收机有问题?

    请懂电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是接收机的问题。换了西安孵化的就OK了,很正常。
  以期GWS的接收机也出现过全部通道插上就乱抖舵,拔一个好点、拔一个好点。最正常的时候就是插一个电调、两个舵机。

网友:
要是担心电力不足,可以减一些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