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9-06):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清楚
接线挺乱的,看样子可能是从电调上接出来控制线,换了大mos进行测试或者对电调进行改造

网友:
电调驱动管之类的吧.

网友B:
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最好有详细型号!

楼主:
型号是HF435

网友C:
呵呵,正在做实验哦!临时用大管搭了一个驱动桥......
“这是什么?”...... 答:这是FET,型号为:60N06 (正好手头有这种管子)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