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雷鸟的模友

楼主(2006-09-06):
雷鸟的控和接收质量如何?使用控时手感如何?望用过雷鸟的模友能客观地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在这个级别这个价格是最好的了。何况还是六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级别这个价格是最好的了。何况还是六通。

同意。

网友:
雷鸟的控可以玩固定翼吗?遥控距离是多少?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B:
至少200米!上面斑竹告诉我的!控的电一定要1.5V的电池!我原先不知道,买来8颗镍青的结果飞不出15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200米!上面斑竹告诉我的!控的电一定要1.5V的电池!我原先不知道,买来8颗镍青的结果飞不出15米!

其实有时候问题不是太复杂,弄得别人老问我雷鸟的空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