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15F接收机第五通道

楼主(2006-09-06):
FUTUBA 的R115F接收机第五通道是否是第二副翼通道?

网友A:
可以设为第二副翼
我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A:
我在FF9上是这样设置的
在模型类型中选择固定翼,进入襟翼混控FLAPERON界面,MIX选项设为ACT,再进入参数设置PARAMETER界面,最下面AIL-2有两个选项:CH6or7,CH5&6,默认是CH6or7,把它改成CH5&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