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在启动时提示插入母盘,而母盘一直在虚拟光驱中。。。

楼主(2006-09-06):
g2在启动时提示插入母盘,而母盘一直在虚拟光驱中。重新装一遍母盘又能玩了,但是系统重启后又不行,又要在装一次母盘,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帮帮我各位大大

网友A:
可能是你虚拟光驱的盘符变了,你看看它提示你插入哪个盘?

网友B:
检查fileread.ini文件中的
[Install]
InstallDir=K:\
K:\---是否你虚拟那个盘,不是的话可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