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小松索头?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楼主(2006-09-06):
小松的输出轴与索头完全是靠中心的一颗内六角固定的,索头又套在输出轴外,经过运转,越来越紧,现在已经紧紧地固定在输出轴上,想请教如何能取的下来?!

手机拍的,近距离无法对焦,将就着看吧!

网友:
有照片么?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松的输出轴与索头完全是靠中心的一颗内六角固定的,索头又套在输出轴外,经过运转,越来越紧,现在已经紧紧地固定在输出轴上,想请教如何能取的下来?!

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B:
这么简单,先用长一点的螺丝上7圈左右,再把索头夹住,再用锤一敲螺丝,还能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先用长一点的螺丝上7圈左右,再把索头夹住,再用锤一敲螺丝,还能不出来?

这样会把螺丝内牙也敲坏了的啊,以后还怎么上螺丝?

网友:
拆发动机,用软的东西把活塞顶住,然后再用扳手拧锁头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

老颜,请指教!

我又仔细看了,真的不是那么简单。除非真的拆开把活塞曲轴钳住。

FS27的上螺丝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螺丝是上在输出轴,并不是上在索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颜,请指教!

我又仔细看了,真的不是那么简单。除非真的拆开把活塞曲轴钳住。

FS27的上螺丝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螺丝是上在输出轴,并不是上在索头上。

给我你的电话

网友:
唉,我都不知道拆过多少遍了。一锤定音。

网友:
一锤就散晒........哈哈哈哈....

网友C:
顶住活塞很好取的,我一直这样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住活塞很好取的,我一直这样取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