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启迪的四通塞斯纳----练习机!(69楼新增超易铃铛安装法)

楼主(2006-09-06):
先看视频吧
http://www.5irc.com/upload/2005/20060906165944318.wmv

1.起落降硬朗,在草地上可自如滑行转弯.主轮靠前几乎从不拿大顶,降落也非常轻松.
2.小改老雷的2208和20A电调,用原配9.6V/650mAH的镍氢电池和8060桨,动力已相当充沛.
3.可以自如地完成各种基本动作,后翻/前翻/横滚等等.
4.上反角小,动作比较到位,稳定性却也没差,可稳定倒飞.
5.双凸不对称翼型,抗风性能好,三级风加楼宇间乱流,低空飞不扑腾.
6.全动力能60度稳定直线爬升,收油门转滑翔后非常稳定,全程可不用副翼干预.
7.拉力线偏角合适,大小油门/开关动力姿态都保持不变不晃.
8.飞机可快可慢,翼载荷合理,机动性和滑翔性具佳.
9.高密泡沫材料,模具设计合理,没有特别的薄弱部位,整体强度非常高.
10.套机中另配有9070桨,还能飞得更低和超慢,小场地就玩得开.

网友A:
没看清,什么机轮呀?在草地上还滚得那么欢,我自己做的练习机用的翼龙的机轮,在草地上根本滚不动,不知为什么?

网友B:
顶一下!

喜欢那机机也喜欢那草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什么机轮呀?在草地上还滚得那么欢,我自己做的练习机用的翼龙的机轮,在草地上根本滚不动,不知为什么?

轮子的直径并不比翼龙的大,但拉力前置是有利因素,主要是起落架硬朗,是练习起降的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那机机也喜欢那草地!

喜欢就过去飞啊,那机是我们的大佬stwu包养在外头的,趁他少去.......

网友C:
漂亮是没的说,只可惜自己还停留在猛摔翼龙的层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是没的说,只可惜自己还停留在猛摔翼龙的层次上

漂亮吗?我倒不觉得,这种属于半像真机,迁就性能多过追求像真.
其实,根本就是个最最练飞机的底子,像真是"贴"出来的,好飞易飞才是真!

网友:
好机!我喜欢,希望有一天能飞飞,爽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喜欢就过去飞啊,那机是我们的大佬stwu包养在外头的,趁他少去.......

乘我不在操我的机机啊枪手是谁拍得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乘我不在操我的机机啊枪手是谁拍得还可以

糟糕,正主儿登场了......
老实交代:操枪的正是纪大烟袋...

网友E:
呵呵,不错不错,休闲的好机机。

网友F:
上单翼飞机就是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错不错,休闲的好机机。

消闲佳品,飞起来毫无压力,又可以混乱飞.
飞起来的反应其实象易飞飞翼的特性,稳定不扑腾,俯仰比横向反应灵敏,滑翔比也与重量控制得好的易飞相近,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地面起降.

网友G:
可能没有翼龙那样经摔

网友:
刚买了一架
做工还可以
不过还没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乘我不在操我的机机啊枪手是谁拍得还可以

我只是摸摸!

网友:
看者还不错!顶一下

网友H:
非常不错,弱弱地问一声,是不是艾X的那一款?

网友I:
不错,现在玩电动真幸福。

网友J:
强度应该挺好的吧, 起落架看上去挺扎实的.
估计如果从很高的地方垂直头向下摔下来, 有2个地方可能坏.

1 垂直尾翼的舵角与舵面. 那个地方, 如果受很大的力, 那个泡沫比较窄的地方会断掉, 所以, 可以在舵面上挖两个槽, 一边加个碳棒之类的加强.
2 机身尾部. 由于尾部挖了两个孔, 当飞机重重的摔下来, 有可能从开挖处折断, 也可以补强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不错,弱弱地问一声,是不是艾X的那一款?

完全不一样的,从外观到工艺.
我觉得艾特的那架像真度高,速度快,有点贼,作练习机用就不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没有翼龙那样经摔

整体强度很高,但毕竟是前置动力,直接一头扎下去是不行的,好在失速速度很低,不大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工艺的泡沫有一个优势就是受重击后断裂而不是变形或脆裂或溃散,易修好复原,表面没有涂漆或蒙皮,特别方便用完幅透明胶带来补强或修复.

网友:
很好飞!

机机感觉比较结实!新手或休闲又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垂直尾翼的舵角与舵面. 那个地方, 如果受很大的力, 那个泡沫比较窄的地方会断掉, 所以, 可以在舵面上挖两个槽, 一边加个碳棒之类的加强.
2 机身尾部. 由于尾部挖了两个孔, 当飞机重重的摔下来, 有可能从开挖处折断, 也可以补强一下的.

第一个地方:
上舵角前用透明带包一圈,舵角及舵角固定片从两侧夹住其强度就倍增,加两个碳棒太没必要又丑,其实除非拿它低空吊机坠落,否则不大可能让其"受很大的力",其前面有尾轮挡着呢!

第二个地方:
为了减少长推拉杆造成的虚位,安装时在该处各套一段棒棒糖棍作推杆套管用,推杆作动时才不晃动,而固定套管的热溶胶就自然把开孔封了,强度不失反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单翼飞机就是好飞.

也有不好搞的,有些像真度高的小电动,往往重量上去了,翼面积下来了,这翼载荷一高,飞起来就象......疯狂的石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摸摸!

模也收钱啊,模一模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现在玩电动真幸福。

幸福
适合瞎J8飞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也收钱啊,模一模200多

那爽一爽呢?

网友:
塞斯娜,我的最爱!

网友G:
请问楼住.这机机要是没带副翼的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住.这机机要是没带副翼的好飞吗?

启迪的三通塞斯纳我只飞过一次,稳就一个字!
没了副翼,横滚不指望了,但空翻了得,可以没完没了地翻.
翼型平凸,升力好,滑翔佳,上反角大了,自修正改平,可以长时间松手不操控由着它自己盘.

网友:
使用前轮转弯还是用方向舵?草地上

网友:
是用方向舵的

楼主:
电机架不用动刀动枪,直接把电机用螺丝固定在对应的安装孔上。

拉力线要准么?太简单了,机头其实有两个木棒安装孔,把木棒抽出来插到下面的孔去,插深点。

电机架上下掉转180度安装,就成了!电调夹在电机架后面,这里气流大散热好。

网友K:
怎么电机壳成这个样子……

网友D:
刚才去爽飞一下,刚回来.那个遥控1和6连动了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去爽飞一下,刚回来.那个遥控1和6连动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6通的旋钮得指向12点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6通的旋钮得指向12点位置

下午下班又过去飞,连动我把它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电机壳成这个样子……

这电机之前曾装在雷鸟402的舱内飞过,多少有点蹭到舱壁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下午下班又过去飞,连动我把它取消了

wu 哥你不是叫我把他炸了吗?现在飞上瘾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L:

wu 哥你不是叫我把他炸了吗?现在飞上瘾了啊

最近没有新机机好玩啊,只好操这架了.飞上天半个小时不下来.休闲

网友G:
stccs111阁下.请问重心距离机翼前缘要好多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ccs111阁下.请问重心距离机翼前缘要好多毫米?

我觉得距离翼根离前缘60mm的纤维加强杆处为佳,当然这机对重心偏差不大敏感。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最近没有新机机好玩啊,只好操这架了.飞上天半个小时不下来.休闲

和美眉说话这么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和美眉说话这么粗

网友:
今天在学院足球场试飞.感觉没有副翼不好飞

网友:
应该是拉力线错了的缘故.
铃铛这么装就得把木棒抽出来插到机头下面另一个预留安装孔,前面stccs111强调过的

楼主:
对,我前面的照片可以看出木棒是装在下面的安装孔的,不过其实象铃铛最合理的安装方式是象流星那样,轴线与有刷减速组一样.木棒切短点,上整流罩丝毫不差----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拉力线与原设计吻合!

网友G:
111讲的意思是偶的拉力线靠下了.偶装的是9.6V镍氢电比较重.所以重心偏前.这样就互相抵消了.镍氢有170克太重了.所以偶准备用11.1V里电.如果用7.4V里电会更轻.不玩动作的话7.4V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1讲的意思是偶的拉力线靠下了.偶装的是9.6V镍氢电比较重.所以重心偏前.这样就互相抵消了.镍氢有170克太重了.所以偶准备用11.1V里电.如果用7.4V里电会更轻.不玩动作的话7.4V应该够了吧?

拉力线靠上靠下和重心偏前偏后无关.根本不可能互相抵消,飞机不可能永远保持大油门飞的吧!

拉力线偏低会导致,推拉油门或关油门后飞机俯仰变化,无法让飞机自然保持俯仰稳定,增加了操控干预量和难度,不稳定自然觉得不好飞.

小电动飞机对重量很敏感,如果用的是9.6的翼龙电池,则重出原设计电池约70克,全重徒增15%,性能下降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正常飞行没问题.

用11.1V的锂电和7.4V锂电不换桨动力差别可能在60%以上,我向来觉得动力大固然是做动作的基础,但更大的好处是安全性高.

用11.1V或7.4V的锂电也好,用9.6V镍氢才好,只要电池质量好,变换不同的桨输出动力可以调到差不多的,11.1伏用7*5/7.4伏用9070/9.6V用8060.

好好试一试吧,这个三通的型号非常好飞!----特别是"不玩动作的话"

楼主:
抗风真不错!
今天五级阵风,小油门,副翼加方向舵一起上,稳住方向和飘摆,顺顺当当倒退超过200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抗风真不错!
今天五级阵风,小油门,副翼加方向舵一起上,稳住方向和飘摆,顺顺当当倒退超过200米

下一步要顺顺当当倒退200米后炸机,这样才能爽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一步要顺顺当当倒退200米后炸机,这样才能爽透嘛。

错,下一步是要它尾巴朝前给我起飞----我是认真的:loveliness:

楼主:
安装图

帮本地的弟兄装的,原配的4通控很好用,装新版的2409-18,8060桨,上11.1V/1300mAH/15C锂电,电机轻松到全油门在最佳效率处附近.

机腹两侧拉了两道纤维胶带,抗摔能力提高了N倍!

电机轴线固定在减速架的设计输出轴孔那,减速架烫了两个孔,加上原先有的,三颗螺丝品字形固定,规范而妥当

说是改的无刷动力,看加上头罩,电机丝毫不差地就在孔芯处

8060桨直抵铃铛盖,加上原配的桨罩,嘿嘿,还挺象样,桨罩吸能,对长轴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又照顾到像真度.:loveliness:

标准的9克舵机的位置和安装螺丝孔距,规规矩矩的.

正规的单舵机副翼推拉机构,成本低,虚位小,动作对称一致,同步与异步均能方便地调整.

夹头和舵角都很厚实,调节方便,可调范围大,打算在草地飞,准备拆尾轮,直接用方向舵转弯,先上点纤维胶带抗磨

网友:
111你用的是什么电池?

我的也是这个JJ,基本上装好了,感觉整体的精度不错,结构也很合理,没有特别脆弱的地方。安装电机时候吧木棍截短了,自己用铝板做了一个电机架也不错。但是现在的问题发现想用2200mA 11.1V电池,如果把电池放到机翼下面的设备仓里面,空间稍微有点不够了。

楼主:
分别用启迪的11.1V/1300mAH到3E的11.1V/2200mAH都用过,怎么塞看图:

嘿嘿,一刀下去把电池舱挖穿。

上2200后重心略靠前,重,飞起来沉很多,动力表现和9.6V/650mAH的镍氢配9070桨差不太多。1300mAH就大不一样,上下翻飞,轻灵有劲

网友:
111你用1300mAH有什么问题吗?哦用里电小铃铛盖就咳嗽.用镍氢就没有事

楼主:
3S锂电2408-21上9070除非电池能给20几安的电流----我这块电池的确能做到,但毫无意义。
而上面刚装这台机是铃铛,但那写着2409-18,KV值才1000,根本是两回事!而且也只用了8060桨。
没记错了话已经是第7次提醒之前看到的2408-21+9070+3S锂电的配置不合适了,但好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