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小电直的抗风性能?

楼主(2006-09-06):
微风吹来,小电直就不听使唤,左飘右倒。大家来研究一下怎么提高电直的抗风性能啦……

网友:
增重

加红外平衡

提高大桨转速

增加大桨重量

随便说说!!呵呵

楼主:
给小电直增肥我试过可行,大桨相对转快了,但特费电

网友:
是雷鸟之类的吗?
用木浆和PE桨可以
尽量减小锅盖效应

网友:
锅盖效应是什么?

网友:
锅盖效应是什么? 用木浆和PE桨不是更轻了吗?

网友:
原来的塑料桨螺距太大,又是单面凹凸翼形的 转速过低 2片桨是V字型上翘的 前进的时候不是一条直线恒定高度跑而是类似荡秋千的摆来摆去
总之就是飞不了航线

网友:
减小桨距。。。。。。

网友:
加V头,改双凸的翼形

楼主:
飞过4#和V3,都很容易受微风干扰,航线也比较难掌握(年纪大,手脚笨),试过加重机身和加重大桨,效果也没多大改善

网友A:
小电直的抗风性只是一种“传说”,可以改善一点,但都不能“抗-风-”

网友:
平衡杆换成钢丝的,你试试看

网友:
还抗风哪?我的雷鸟一飞起来就乱窜

网友:
平衡杆去找自行车修理铺。那里有最细的钢丝。而且非常直。呵呵。换上就好了。我秤过的。碳纤的是1克。换了钢丝后是4克。只多了3克。再换上木桨。好很多啦。哈哈

网友:
也不是, 換上木槳及用11.1v 已改善很多了.
再加重平衡翼

网友:
这种飞机本来就不是在有风天室外飞的,还是在室内玩吧。

尽快上手,然后升级可变距的飞机就可以在室外玩的。

450在室外5级风以内基本不会耽误飞行。

网友:
还是版主说得对。小电直抗风即使改善也是有限度的。毕竟自身太轻。

网友:
这种JJ在室内玩面积要比较大,一般家庭基本不行。买个2手练习还可以,我当初买新的有点上当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直的抗风性只是一种“传说”,可以改善一点,但都不能“抗-风-”

小电直就是不抗风的,450也是相对于雷鸟抗风一些而已。
飞过30的油机,觉得比450抗风,
再飞50的油机,觉得比30的抗风,原因是机体越来越大啊。
在同样的小电直上,一颗增加平衡杆重量,增加转速,更换主桨都是改善抗风性的好方法。
楼主不妨试试这个木桨,很有改善的,而且很适合航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