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简单实用低成本的锂电平衡充!很适合DIY(有图详细!)

楼主(2006-09-06):
我做的实物:

充电原理:
利用LM317的1脚和2脚稳压固定值只有1.25V做成恒流源.
当正常充电时,TL431的R脚低于1.25V(可以认为它不存在),LM317恒流输出.
随着充电压上升,当TL431的R脚电压升到1.25V附近时K脚会逐渐导通(高于1.25V时完全导通)拉低
LM317的1脚电压(317的2脚会跟着降低)直到二极管反偏,充电电流降为零,充电电压不再上升.
注:
调整人R6,R12,R19就可以改变各组充电截止电压.
调整RX就可以调充电流.Rx阻值决定电流(恒流)大小:计算公式如下:
1.25V /电流(A)=Rx(欧姆)(是大约值)
D1,D6,D9是发光二极管用来做各组充电状态指示,R1,R14,R21是各指示灯对应限流电阻.

上个月入模界设备一次全部买齐,就是没买充电器.太贵了不值!因为本人是搞电子,回来后搜集资料,
评估了多个方案最后选定这个电路做了一个.当时没打算配外壳.做好后发现裸体不好看
而且还不安全,只好又去赛格电子市场买了一套铝合金外壳运气不错--大小刚好合适.
变压器是找厂家订做的(4绕组8V功率30W)!30元订做了两个.需要说明一下:电路是按3节
锂电布局焊接,有一个绕组没用到.做4节锂电平衡充,壳子尺寸够放.只是要重新布局另外焊板.
另外8V是带负载的值(电流1A)

个人评价:
这个电路如果不算外壳成本很低而且材料容易找.原理简单调试异常方便.
很适合动手能力强的人DIY,就算对电路不熟的人也能做出来.
实际使用时--安全性很好!因为电池在充满后变压器空载!整个电路处在微功耗状态--很安全!
通上电你可以放心的做事.如果是晚上充电,你可以接好不用管,第二天起来没事!

成本:
万用板一块        4元
LM317

缺点是:1:变压器要求特殊:4绕组独立输出8V交流.(支持4节锂电充)
       2:效率不高:LM317压降过大,充电时发热.LM317要加散热片.
       3:调整充电电流困难.
       4:体积大了点.

优点:......

.

网友A:
帮顶,我就想这样做,不同的是想用开关变压器,把12V输入DCDC后出三路独立电压

楼主:
晕!误敲了回车键没写完就发出来了.补上..

成本:
LM317        1.8元/个
TL431        1.5元/个
桥堆         0.8元/个
精密微调电阻 0.8元/个
电阻         0.1元/个
1N5401       0.5元/个
LED          0.4元/个
220电源座    2.0元/个
万用板       4.0元/块
变压器       15元/个
铝合金外壳   20元/套

没写完又改不了没心情了.大家自己算吧

.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就想这样做,不同的是想用开关变压器,把12V输入DCDC后出三路独立电压

12VDC输入,三路输出怎么做?有电路图吗?

网友:
楼主 照顾下 喜欢DIY的 弟兄 弄套套裁 给我 可以不?
或者 可否把 上面哪个东西 出让给偶~~

网友:
这样的变压器不好找啊!!另外充电部分好像以前电子报上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DC输入,三路输出怎么做?有电路图吗?

我正在实验啊,从一下开关电源里拆出一个变压器,30W的,还在下决心拆(有点舍不得),另有TL494和3524,用两个功率MOS管,UPS上拆的,准备在初级绕20T,次级绕15-18T,六线并绕,每两线并联,共三个独立绕组,输出三个独立的5V电压,这部分电路网上到处都是,主要是开关变压器麻烦点,难拆,至于控制电路,和楼主的也差不多,等过几天事情少了实验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一个很经典的锂电充电电路,不止电子报,什么电子世界啊,北京电子报啊都登过。
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几点改进,DIY了一个6单元平衡充,但原理和这个是一样的,与楼主的电路相比,我的电路有一些差异:
1、我没有用LM317,因为LM317压降太大,发热量很大,我用了一个NPN管子,结果是我的恒流精度不高,但是发热量很小
2、由于用了NPN管子,因此变压器次级用6V的,而不用8V的
3、整流管用了5817
4、用了双色管指示,有4个充电阶段的明确指示,而且可以极其精确地指示出充饱,楼主这个指示还稍微差点。这个差别也是我对原电路改进的最关键之处
5、整流后的滤波我用的是470u,甚至开始我根本没有用滤波,因为接上电池后天然就是一个滤波电容,但是后来发现如果没有这个电容,电路的调整不容易,还是加上了
6、楼主这种R3 R6 R7的教科书式接法在这个场合可能会有问题(我是说可能),我开始也这样,但是装入一个密闭的小盒子后,盒子内部的温度会上升到很高,这时由于R3 R7的热敏特性不同,设定好的电压会漂移。解决办法是取消R3 R7,或者采用高度一致的器件。我用的是前者。
7、你那里定制变压器好便宜!我这边至少要20个才能定制,不过折合单价和你差不多,但是20个我要用多久啊?呵呵,所以我就假公济私弄了2个。

最后发表一点看法:
    我大概2个月前DIY好了以后,一直想写一个帖子,但是主题打算叫做“别自己DIY充电器了,又贵又麻烦”,看起来做的事情和楼主一样,但是结论却完全相反,有意思吧。我之所以会让大家(非电子爱好者)不要DIY,理由如下:

一、我和楼主可能由于专业问题和工作之便,DIY这么一个玩意是很轻松的(我还是自己DIY的感光电路板),但是对于一个没有条件的人来说,买齐这些元件就已经累得不行,调试起来更是一塌糊涂。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我曾经公开过一个21个普通元件构成的小电子产品的制作过程,结果邮箱几乎被挤爆,很多人都是问买器件的事情,更多人就问为什么调不通(实际大部分是自己焊错了,但是却信誓旦旦说没有焊错,最终道歉说确实发现错误了)。

二、楼主的材料成本在70元左右(电解电容、平衡充插头等都没有写进去),考虑上工时,这一点也不算便宜,同时如果自己不太擅长的话,DIY出的产品质量难有保障。理想情况当然要用电路板,可至少150元的制版费。。。

三、如果楼主出套材的话,发售10套就会厌倦掉,后悔自己怎么干了这么一件傻事,我就干过:),所以后来我的电量显示器都是送,因为卖就意味着你必须进行技术支持、答疑、售后服务,那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楼主连成本清单都没有耐心写完整,呵呵,很难想像你会耐心支持一些“傻瓜问题”。

四、一旦东西出现故障,一个非电子爱好者可能根本发现不了,比如电压漂移到4.25V了,这样等于是在毁自己的电池!我在自己DIY好的初期,每次充完电都会检查一下,由于电子元件的初期老化,刚开始用的头几次确实有漂移。只要因此损坏了1组电池,你认为这个充电器替你省钱了吗?更不用说损坏2组3组了。。。

看来我要尽快写“别自己DIY充电器了,又贵又麻烦”这篇文章了,估计这篇贴子会得到商家的追捧

网友:
gale 不愧是过来人!说得很好

跟玩模型一样喜欢动手的朋友可以做做,经验永远是一种体会!

网友:
最好用专用锂电充电集成电路作,外围电路很简单,精度高,保护电路齐全,成本也不会超过100元,新手买现成充电器改比较简单,我买了3个夏普的理冲组了一个平衡充,成本:3个夏普的理冲加邮费52元,平衡冲插座1元,总成本不超过60元。

网友:
gale   支持。。。呵呵。。自己做的要考虑自己的实际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一个很经典的锂电充电电路,不止电子报,什么电子世界啊,北京电子报啊都登过。
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几点改进,DIY了一个6单元平衡充,但原理和这个是一样的,与楼主的电路相比,我的电路有一些差异: ...

因为买了航模设备没有没有买充电器,急等着用,就花了2个多小时焊了这块板出来!
感觉挺实用.看到网上有这么人对DIY感兴趣,选用的线路确很复杂.所以推荐这个电路
给业余时间多喜欢动手做的网友DIY.

当时选方案的初衷:线路尽量简单.材料好找,焊接方便不容易出错,调试不烧东西.
长时间通电安全性好.

用LM317是好找,精密微调接保护电阻(是以前做类似东西2,3脚不小心短路电压调高就冒烟)..
....

充电器做好后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写贴子.比焊这块电路费事(时)...

gale 说的没错!观点和我差不多.评心而论:
DIY不如去买成品,花时间做出来的东西,间接成本远远高商品机.尤其是在深圳.什么都要钱,时间也可以按钱来计算.哎!扯远了.

对gale的看法再做个补充.

1:支持DIY!因为DIY可以提高个人动手能.
2:支持DIY!因为DIY可以迅速提高理论和实践经验,是个学习的好方法.
3:支持DIY!尤其是航模类,我现在不论看到什么废旧材料第一反应:这东西能用的上吗?--增加动脑能力.
3:还有...楼下的补吧..

但反对;
1: DIY条件不具备的东西,因为浪费时间,精力,钱和物,东西做不出来又打击积极性!
2: DIY目的不对,为省钱而不是兴趣或提高水平,不惜时间金钱DIY,东西做出来头比身子重,不值!.
3:.....

另外
这个电路提供套件意义不大!因为元件比较好找.一般去家电维修铺都可以搞齐
除了外壳要想办法.变压器也可以让师父帮忙找修电机的给你绕一个.价格很便宜.

要说提供DIY套件:我到有个想法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DIY套件(针对锂电平衡充);
就是把原理图控制程序都公开.成本超低.程序模友可以自由发挥.
估计我要讨饭去,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准备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下我的感觉~

这个电路 很好使用 优点是电压只要调好了 怎么冲都不会过冲

但是选材上要注意的是 变压器

这个东西 你糊弄它 它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比如你定最大电流1A充电 那么 这个变压器起码 ...

我用变压器实测是9.5V(带3路负载电流0.4A),空载桥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是12.25V
充电流是0.4A左右,截止电压调在是4.15V.
LM317的散热片有点小,充电时发热严重估计有70度.LM317可以固定在铝合金外壳上.
这样发热问题可以彻底解决.
变压器充电时(0.4A)发热不严重.是温热不烫.

.

网友E:
我做过这类电路,费时费力后得到的效果是:发热厉害,电压漂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这类电路,费时费力后得到的效果是:发热厉害,电压漂移厉害。

做好散热,同时取消可调电阻上下的固定电阻,你就不在为漂移烦恼了。

网友:
强烈支持!!好东西! 楼主的确强悍!

网友F:
LZ这充电器做起来容易吗?对电子没太多研究的能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这充电器做起来容易吗?对电子没太多研究的能搞吗?

我在做之前比较过很多电路,安全性和难易度等.除了这个电路再没有那个电路会更简单

对电子没太多研究.从来没有搞过这类试验制作.那肯定做不了.

网友(2007-06-06):
不用开关电源,用变压器效率低啊!

网友:
自己DIY一定要注意温漂。我做的充电器都设计成负温度系数,安全。我测过一些商品充,很多是正系数,常温测没问题,热起来会飘到4.23-4.25。另外,做不如买。

网友:
用332芯片的成品充电板充电效果好!332是专用芯片,控制功能完善,输出短路或待充电池反接均可自动保护;输出电压只需5V,电路损耗小,发热量自然就小,0.5A充电不需散热板,1A只需很小的散热板;控制精确,可以严格按照设定好的控制电压自动停充;最主要是价格便宜,呵呵。

网友:
我绕了一个变压器

其实很简单的,把12的变压器次级拆了,把这根铜丝三等分,然后并绕就可以得到 3组8V的独立电源

网友(2007-12-24):
大哥,各个元件的参数看不见呀,能不能说一下呀,,谢谢 QQ352171194,我的电池买了7天了,缺充,跪求,能不能发给我呀,谢谢

网友:
充锂电池最简单的电路是用4.2V的稳压电源。
然后电池串连一个1欧的电阻,接到这个稳压电源上。

没用恒流充电,初期充电电流大一点,越充电流越小。
要充满充电时间可能稍长一点,但不会过充损坏电池。

网友:
请教TL431和TL431A直插塑封的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管脚有什么不同呀,如何识别管脚  谢谢QQ352171194,你的QQ呢?我是菜鸟

网友G:
郁闷,我做好了以后,LED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郁闷,我做好了以后,LED不亮

充电时才亮·检测R2与D2上的压降·

网友:
我已经决心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