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和电直

楼主(2006-09-06):
那位仁兄能执教,电直和油直的大桨的转速是否一样?应该是多少转最好?

网友:
大桨转速不是用电直油直区分的

网友A:
450级的电直大桨转速一般在2200转左右,如果要3D暴力的话就是上3000转也没问题,本人就是,油直的话以50机来说,一般的话1800转已经很高了,但是要暴力的话最高可以到2100转,那是很吓人的,发动机几乎到极限了~90机的话 1800转已经非常恐怖了~

网友:
受教,以为电直转速越高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级的电直大桨转速一般在2200转左右,如果要3D暴力的话就是上3000转也没问题,本人就是,油直的话以50机来说,一般的话1800转已经很高了,但是要暴力的话最高可以到2100转,那是很吓人的,发动机几乎到极限了~90机的话 ...

比我家的CPU风扇转得还慢....

楼主:
楼上的各位仁兄,为何电直的转速要那么高, 而油直的转速只要2000转左右就很高了,区别在哪?因为油动的功率大么?电直的电机,哪怕是430这样的电机,要把大将驱动到2000转甚至3000转好像扭矩不会有那么大吧?

网友:
我的450有3300多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仁兄,为何电直的转速要那么高, 而油直的转速只要2000转左右就很高了,区别在哪?因为油动的功率大么?电直的电机,哪怕是430这样的电机,要把大将驱动到2000转甚至3000转好像扭矩不会有那么大吧?

这是一个升力的问题,因为油直扭力大,桨长一点、慢一点,电直扭力小,桨短一点,快一点

网友:
越大的浆,转速越小。
浆尖的切向速度有限制。切向速度=转速乘半径。

网友B:
据说油直大桨的切向速度有300KM以上

楼主:
那为仁兄计算过油直、电直的旋翼载荷、转速和升力系数?想好好学习一下,望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2007-01-20):
引用 网友B:
据说油直大桨的切向速度有300KM以上

油摭一般不只300多,最高可以去到500~